pic价格真不可思议!

楼主(2008-11-03):
在淘宝上看到部分pic价格:

PIC24FJ16GA002 6元 ,

28脚,16k flash,4k ram,

这样的话,有些28脚的pic16,pic18还怎么卖????

PIC24FJ32GA004-I/ML 8元,

44脚,32k flash,8k ram,

这个价格40脚,pic16,pic18还怎么卖????

这个价格真是看不懂了!

要么就是这个卖家,定的量特别大,可以拿到如此低价!!!!

要是这样的话,

microchip还能赚不少,实在太厉害了,

难关要收购atmel.

网友A:
看来以后要到淘宝买元器件了

网友B:
清仓货吧

网友C:
清仓甩卖?甩货走人?

网友B:
淘宝常卖拆机IC,我就买过步进驱动,功能正常

楼主:
还有PIC24HJ64GP510-I/PF

还有PIC24HJ64GP510-I/PF,报价15

64k flash,8k ram,100脚,

简直不可思议!

会不会是假货,

或者是有什么别的问题?

走私??????????

网友B:
还有,今天在DAXIA上看有人27元淘到TFT 1,8 LCD

楼主:
不过发现一个现象,就是pic的高端产品真的很便宜

例如:
PIC24FJ32GA004 淘宝上报价12-15元,

PIC24HJ128GP306,128k flash,16k ram,64脚,大部分报价在25元.

尤其是:

dsPIC33FJ64GP706报价在28-30元,

64k flash,16k ram,64脚,2spi,2sci,2 i2c,2个18*12位adc,2个CAN,

真他妈有性价比啊!

网友D:
J系列比较便宜

不过没有用过,不知道具体价位在多少

网友E:
下面几个在供应商哪里也是这个价

PIC24FJ32GA004 淘宝上报价12-15元,

PIC24HJ128GP306,128k flash,16k ram,64脚,大部分报价在25元.

尤其是:

dsPIC33FJ64GP706报价在28-30元,

64k flash,16k ram,64脚,2spi,2sci,2 i2c,2个18*12位adc,2个CAN,

楼主:
pic确实是真有性价比

pic确实是真有性价比!

网友F:
这些价格都是非正常价的,要小心购买。

正常来说即使是再大批量的价格也不太可能做到楼主说的那个价格,我一直认为反市场的价格,一定是值得去怀疑的。毕竟作为主控芯片,如果一旦在质量上出现问题,牵涉的问题就会很严重。

网友G:
PIC真的那么便宜?

那是在淘宝,不能断定是真的假的,而且有可能卖的只是些样品(某些人申请的),量也不可能大的。价格不可能差的那么离谱。

楼主:
不过PIC的比较新的型号还是不错的

pic16f917,pic16f887等都在12元左右。

比老的877好多了

楼主:
PIC16F727也不错

PIC16F727也不错,

也就10元左右。

网友H:
个人认为,16F727未来的价格可以做到5元左右。。。

楼主:
要是pic16f727做到5元,杀伤力太大了

要是pic16f727做到5元,杀伤力太大了

网友H:
呵呵,没有LS想的那么大的杀伤力。。。

72X系列是针对电动车行业的CHIP,在别的行业应用时将会遇到没有内部EEPROM和AD位数比较低的困扰。

显然,没有内部EEPROM,8BIT的AD将是他的致命弱点,未来价格做到5元,个人认为完全是可能的,只要你确实有一定的量。。。

呵呵,俺已经向MCP反映过了,应该增加256BYTE的内部EEPROM并且把AD提高到10BIT分辨率,如果把价格控制到6元内的话,在别的行业将可能也能得到大量的应用。

不知道俺的意见能否最终被接受。。。

网友I:
5Y也没太大竞争力了

网友H:
LS太敢想了,大厂的产品能作到5Y就已经非常有杀伤力了

楼主:
pic16f727虽然没有EEPROM,但是有容性传感模块

pic16f727虽然没有EEPROM,但是有容性传感模块,

EEPROM也不是必须的,真要的话,扩一片好像也就块把钱.

本来8位机就面对低端,8 bit adc还算比较匹配.

和现在5元左右的其他芯片比,

真要做到5元,应该具有杀伤力.

楼主:
能扩成10bit adc,更好

能扩成10bit adc,更好,eeprom没有也罢

网友I:
往3Y奋斗

网友J:
有这么便宜

pic8bit片子还是相当贵啊,我们用过pic18f8680,都要80多,不过也有便宜的,16F676就5块,确实够厉害的,芯片资源也不少

网友H:
pic18f8680没几个人,那型号你也用,显然要贵了啊

建议换24。。。

20多点一大把。。。

网友K:
24系列的抗干扰处理 要仔细再仔细处理

网友H:
LS难道有什么痛苦回忆?!

俺还是第一次见到类似‘举报’,呵呵,是否你平时没有‘仔细再仔细处理’的习惯哦!?

网友L(2008-12-06):
哪位知道dsPIC30F2010的价位

用于电机控制,候选的还有68HC908MR8,不知哪个性价比更好。

网友D:
楼上,20多元

网友M:
用过12F629

我只用过12F629,做点火器的. 视野太窄了,要好好学习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