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行完PWM后按键程序出现跑飞

楼主(2008-11-05):
当PWM没开始运行时,按键程序正常运行,但运行完PWM后按键程序出现跑飞的现象,我检查了我的程序都好像没问题,我该怎么办啊?是不是一定要用看门狗啊?怎么使用看门狗啊?

楼主:
16F877两路PWM

有没有人可以指点一下啊!而且PWM输出完后RC1、RC2的高低电平不受控制的!why?

网友A:
大侠,仔细看看数据手册.

RC1,RC2是PWM输出脚,作PWM输出时,受PWM发生器控制.

楼主:

哦!谢谢楼上的大侠指导!但我的程序还是会跑飞啊,我现在暂时用了看门狗顶着先,但用看门狗老要重启,这样不好啊!有哪位大侠可以指点指点啊?

网友B:
程序跑飞一是编程问题,二是硬件干扰问题

网友C:
检查你的PWM程序是不是有break

break很容易出错

网友D(2009-12-21)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?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?

网友E:
PWM输出不是把端口设置为输出吗?你检测按键的时候设置为输入没有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