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LAB IDEL软件的问题

楼主(2008-11-05):
请大家帮忙
这下面是我的程序...
#include <pic.h>
#include <pic1687x.h>
#define PORTBIT(add,bit) ((unsigned)(&add)*8+(bit))

static  bit  PORT_0 @  PORTBIT(PORTB,0);   /*定义PORTB 0位*/
static  bit  PORT_1 @  PORTBIT(PORTB,1);   /*定义PORTB 1位*/
static  bit  PORT_2 @  PORTBIT(PORTB,2);   /*定义PORTB 2位*/
static  bit  PORT_3 @  PORTBIT(PORTB,3);   /*定义PORTB 3位*/
static  bit  PORT_4 @  PORTBIT(PORTB,4);   /*定义PORTB 4位*/
static  bit  PORT_5 @  PORTBIT(PORTB,5);   /*定义PORTB 5位*/
static  bit  PORT_6 @  PORTBIT(PORTB,6);   /*定义PORTB 6位*/
static  bit  PORT_7 @  PORTBIT(PORTB,7);   /*定义PORTB 7位*/

void  delay();       //延迟函数的声明

main()
{  TRISB=0x00;       //设置portb口全为输出
   INTCON=0x00;      //关闭所有的中断
   PORTB=0x00;       //RB口先送低电品平

loop1:
   //点亮led的第0位,顺序显示
   //PORTB=0x01;
   PORT_0=1;
   delay();

   //点亮led的第1位
   //PORTB=0x03;
   PORT_1=1;
   delay();

   //点亮led的第2位
   //PORTB=0x07;
   PORT_2=1;
   delay();

   //点亮led的第3位
   //PORTB=0x0f;
   PORT_3=1;
   delay();

   //点亮led的第4位
   //PORTB=0x1f;
   PORT_4=1;
   delay();

   //点亮led的第5位
   //PORTB=0x3f;
   PORT_5=1;
   delay();

   //点亮led的第6位
   //PORTB=0x7f;
   PORT_6=1;
   delay();

   //点亮led的第7位
   //PORTB=0xff;
   PORT_7=1;
   delay();

   //全灭
   PORTB=0x00;
   delay();

   //点亮led的第7位,反序显示
   //PORTB=0x80;
   PORT_7=1;
   delay();

   //点亮led的第6位
   //PORTB=0xc0;
   PORT_6=1;
   delay();

   //点亮led的第5位
   //PORTB=0xe0;
   PORT_5=1;
   delay();

   //点亮led的第4位
   //PORTB=0xf0;
   PORT_4=1;
   delay();

   //点亮led的第3位
   //PORTB=0xf8;
   PORT_3=1;
   delay();

   //点亮led的第2位
   //PORTB=0xfc;
   PORT_2=1;
   delay();

   //点亮led的第1位
   //PORTB=0xfe6;
   PORT_1=1;
   delay();

   //点亮led的第0位
   //PORTB=0xff;
   PORT_0=1;
   delay();

   //全灭
   PORTB=0x00;
   delay();

   goto  loop1;
}

void  delay()
{
   int i;
   for(i=0;i<=10000;i++)
   continue;

}
...........连接可以的.......连接后出 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...正在读取ICD 产品 ID
正在运行 ICD 自检
...通过
ProICD2 就绪
Connecting to ProICD 2
...已连接
正在设置 Vdd 到 ProICD2
ICDWarn0020: 无效的目标设备id (期望值=0x71, 读取值=0x0)
请确保:
用户板上的芯片是正确的;
芯片与主机之间的通信良好;
电源设置是否正确;
芯片的调试引脚线路上是否有电容或电感,如果有,请去除。

...正在读取ICD 产品 ID
正在运行 ICD 自检
...通过
ProICD2 就绪
Reading target...
ICDWarn0052: ProICD2 激活目标设备. 请确保目标设备已经连接并正确供电. 选择 "确定" 继续, 或者 "取消" 退出操作
ICD0200: 已退出操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在编程也编不上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...正在读取ICD 产品 ID
正在运行 ICD 自检
...通过
ProICD2 就绪
Connecting to ProICD 2
...已连接
正在设置 Vdd 到 ProICD2
ICDWarn0020: 无效的目标设备id (期望值=0x71, 读取值=0x0)
请确保:
用户板上的芯片是正确的;
芯片与主机之间的通信良好;
电源设置是否正确;
芯片的调试引脚线路上是否有电容或电感,如果有,请去除。

...正在读取ICD 产品 ID
正在运行 ICD 自检
...通过
ProICD2 就绪
Reading target...
ICDWarn0052: ProICD2 激活目标设备. 请确保目标设备已经连接并正确供电. 选择 "确定" 继续, 或者 "取消" 退出操作
ICD0200: 已退出操  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这是什么问题啊...

网友A:
ICD2有没有连接你的单片机么?

仔细看看ICD2的使用手册

网友B:
MPLAB IDEV751汉化版本,高拓制作

楼主:
楼上说的 我看了.不是那原因啊

这主要是什么问题啊?楼上说的我都看过了.不是这个原因..还有其它的问题吗/  我用的是MPLAB 7.51汉化.  和软件有没有关系啊

网友A:
无非几种情况.

除ICD2说明书上写的要注意的事项,你先查查你的连线对不对,很多人都将CLK和DATA线接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