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问题请教

楼主(2008-11-06):
问题1:HT7550在上电瞬间输出电压会冲高到6V后回落至5V,不知正常否?

问题2:HT7550输出端可不可以接大电容(1000uF)?

网友A:
问题1不正常,问题2不行

楼主:
xieyuanbin兄

您说:问题1不正常,问题2不行,能说明原因吗?

1、HT7550在上电瞬间输出电压会冲高到6V后回落至5V,是不是HT7550品质问题?

2、HT7550输出端不可以接大电容(1000uF),那么最大可以接多大电容呢?

楼主:
问合泰技术得到的回答

问合泰技术得到的回答:
1、HT7550在上电瞬间输出电压会冲高到6V后回落至5V,正常,是IC固有特性

2、HT7550输出端可以接大电容,别说接1000uF,就是2000uF也没问题,

接得越大上电瞬间输出电压就不会冲高到6V了。

想不明白。

网友B(2013-06-20):
你的 7550可能耐压不够,我们专业做HT75XX系列的 13925252642  QQ12102540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