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两次编译的目标代码差别很大?

楼主(2008-11-21):
使用的PICC 9.5,16f886的芯片,重装了电脑和picc后编译之前的项目,没有一点改动的,生成的目标码我和之前的比较了一下差别很大,大家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?会不会有什么隐患?我烧入试了一下,好像工作还正常。

网友A:
MPLAB的设置是否一样?

我还从来没见过,只要真的没改动过。

楼主:
程序没有改动,设置也一样

MPLAB的版本都一样,就是重装了一下系统和PICC,我编译了几个程序都是这样的,担心有隐患

网友A:
以前是否安装过PICC8.05版本或其它版本PICC?

楼主:
这个有影响?

安装过,以前用的PICC8.05后来用16f886就换了9.5了,和这个有关系?都是卸载了8.05然后安装9.5的,编译都是用的9.5,安装路径不同会有影响吗?

网友A:
俺不确定你是否卸载成功

你可以再用805版本编译看看大小是多少?

楼主:
8.05不能编译886的片子

之前也是卸载8.05后用9.5的编译的,但是好像运行正常,我比较一下,差别很大,但是字节数一样,心中不安,担心有隐患

网友B:
别想太多。PICC还是挺可靠的。

又不是版本满天飞的CCS。

网友A:
因为你已经不能重现当时的编译状态

所以,俺真的不好判断。

不过,俺重装系统还没有发现编译不同的现象,除非你的设置有改动,当然如果你的MPLAB版本有改动,也可能出现一点不同,但一般应该不会影响正常使用,估计只是优化的方式不同而已,只要你的代码没有隐含的有歧义的代码,一般都不应该出问题。

网友C:
是说hex文件吧,内容应该是一样的,hex的组织形式可能不同

楼主:
多谢各位

我今天再装一下试试,如果还是这样就不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