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tiny84复位引脚禁止后的麻烦

楼主(2008-11-26):
ATtiny84(以及其他某些AVR芯片)复位引脚可以被用来做I/O使用。
但一旦该引脚成为I/O后,就不能使用低压串行编程了。只得靠高压
擦除后重新做‘仁’。问题是很多人手头并没有高压编程器。麻烦!

网友A:
AVR在这个上确实让人不舒服。。。

制造了很多的麻烦。。。

但MCHP的很多CHIP,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,例如PIC16F91X系列的RST脚,即使配置为IO了,也可以用ICSP下载程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