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MPLAB怎么设置自定义的头文件路径?

楼主(2008-12-02):
如果自定义的头文件路径在自定义的文件夹下,又不影响MPLAB自带的INC文件..

网友A:
include的时候加入路径名就可以了

但需要注意的是,路径名中不能有中文路径,否则就识别不了,MPLAB一直没改掉对中文支持的这个不足地方。

另外,好象所有的路径字符长度不能超过128个字符也是规定的。

你这个问题在所有的IDE下,处理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哦,没什么特别啊。

网友B:
默认路径加双引号,当前路径加小括号即可

默认路径就是PIC自带的芯片信息文件,当前路径就是你的当前源程序所在的工作文件夹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