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采样问题

楼主(2008-12-15):
AD采样是以参考引脚上电压做参考,电压很稳定,但得出的数值老是偏大有2%
误差可能原因有哪些?

网友A:
采样时间是否够?

网友B:
信号阻抗是否过大?

楼主:
ADON打开后延迟30个U才GO 采样周期TAQ 2个U

网友C:
补充一下

ADON--打开AD
延时30US
GODOWN--启动
------------------
信号就是把2。5V参考电压,用一个可变电阻分压到1。5V,直接接到AN7。
用676内部时钟和外部晶震时钟,结果一样,多次测量结果都是一样的。
好象是个系统误差一样。

网友D:
基本是参考电压偏低所致

要么就是万用表误差.或者通道间干扰.
如果是输入阻抗太大,一般来说AD值只会偏小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