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滚码的了解的疑问

楼主(2008-12-15):
根据我看资料的理解,感觉滚码的按键信息好像都没进行骗码,什么..
如果我不需要判断同步值与序列号,那么就是不需去对他解码?是不?
而且滚码的66位数据不会进行其它编码..
假如我只需要他的按键信息,那么我只要取出66位中的相应位就行了.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使用PIC的专用单片机了

网友A:
你看的那篇资料?

可以不使用PIC,但。。。

网友B:
:那么你如何保证系统的安全性??

或者说你的系统不需要较高的安全性,那么你还用滚码干啥?

另外:你完全没有理解KEELOQ原理,32位跳码中包含了功能键值的加密信息。

楼主:
回楼上

是的,我的系统是不需要较高的安全性,但我是利用车子的摇控去做别的.

楼主:
如上,补个图

如图中所示:
我只需要取固定码中的功能键值与序号就可以判断按键了.因此我不需要解码.就可以去利用滚码摇控器来做别的摇控了.
请高手讲解一下不否,但我看滚码好像没有加任何校验与检错,在固定码.
因此,在传送中出错,也检查不出来的?
是否?
谢谢

网友C:
正确

你理解的很正确,如果只是取按键值,是不需要滚动码算法的,接收下来就可以直接取得.校验与检错也是没有的.

楼主:
谢谢楼上,下面还有点问题

这样的话那不是很容易出错,滚码中难道有校验和检错?
但是解码的话必须要制造商代码,但是如果我不知道制造商代码,就根本解不了码;因此只能用固定码,
还有一点,不理解固定码中的SN?
SN,就序列号嘛?,是个固定码,就是摇控器自己指定的?

网友C:
对呀

关于校验,好象这种RF遥控码都是不带校验的,而滚码因为有一套复杂的算法,如果出错了,那是不会成功解码的,而出错的问题,因为每次按键都会发射好多次,只要有一次对了就可以正确输出,所以不需要校验.序列号就是自己指定的.

网友D:
解码也不需要使用PIC的专用单片机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