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,ICD2如何调整VPP编程电压?

楼主(2008-12-22):
看了一下几种pic编程要求,发现其VPP各不相同,
有的8-9v,
有的10-11v,

但是看看ICD2的电路其VPP输出是不可调整数值的,其输出要么VPP,要么VDD,要么0,

实在奇怪啊

网友A:
ICD2不支持的把,但ICD3支持

网友B:
以前的版本支持的

以前的版本有个数字电位器,可调

楼主:
难道MP原装的ICD2是支持VPP可调的

pic16f19xx的VPP是8-9v,

但是奇怪的是pic16f19xx的文档写的是ICD支持该系列的下载调试啊,

难道MP原装的ICD2是支持VPP可调的?

网友B:
原装的和盒装的是支持的.

只有后面的ICD2 PRO似乎没这方面的硬件

楼主:
原来如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