{新手求助贴}关于测试继电器通断时间的一些疑问

楼主(2008-12-25):
先谢谢各位啦!!
我现在准备测试一下继电器的通断时间,为选择继电器型号做好准备。

通过单片机发出触发信号,同时TMR0计时器开始计时,当继电器吸合的时候,通过外部引脚中断,实现继电器吸合计时;断开时间反过来就行。但是我发出信号的时候,怎么使计时器开始计时呢?这个触发信号必须由单片机给出,TMR0中断计时用不上啊,还请各位赐教。问题有点简单,希望不会影响大家时间,谢谢

网友A:
晕死,你自己不是弄得很清楚了.

发出信号后,把TMR0清零就可以啦

楼主:

不好意思..我以为需要中断引发计时呢

楼主:
还是此问题

不好意思,一直在做这个东东
我现在用TMR1采集继电器通断时间,其值需以毫秒显示在数码管上,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TMR1的16位二进制转化成数码管可显示的毫秒值呢?希望能给个详解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