受不了了!MPLAB无法启动!

楼主(2009-01-03):
出现启动界面之后就报错退出了,
重新安装后也都一样!!!
请问是什么问题啊??

网友A:
MPLAB不支持

   中文文件夹、中文路径、甚至WINDOWS中文用户名,总之uncode都有问题。

楼主:
可是我一直用得好好的~

就是前天才出现的情况~
换了N多种杀毒软件也没发现病毒

中文文件夹、中文路径、甚至WINDOWS中文用户名,这些我都没有用

网友B:
你把MPLAB完全删除再安装试试

楼主:
唉~~~

把MPLAB完全删除再安装  还是不行!
最后革盘重装~~这就才好了

不知有没有朋友遇到我这样的问题

网友C:
可能是USB驱动受到影响、破坏

我也有类似的经验。

楼主:
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~我先把ICD2驱动卸载了试试

网友D:
MPLAB和USB有什么关系?

估计还是中文路径什么的问题,另外尽量用管理者用户登陆和安装

网友E(2012-03-09):
我上次也出现这个问题,我的是MPLAB 中的文件丢失!
  重装N次不行,要系统还原,或重装就可以了

网友F(2013-07-01):
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请问各位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快捷方法嘛?

网友F:
在网上看到说重新新建一个英文用户名,试了一下还可以!但是在原来的用户里面还是不行!治标不治本啊!!!

网友G(2013-12-02):
引用 网友F:
在网上看到说重新新建一个英文用户名,试了一下还可以!但是在原来的用户里面还是不行!治标不治本啊!!! ...
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 你解决了吗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 你解决了吗

已经解决了,就是重新建立一个全英文的系统用户名就可以了,但是具体原因没有找到!

网友H(2014-07-12):
同样的问题,有没有不重装系统的解决办法呀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
我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,请问你最后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