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PIC单片机模拟某些IC卡实践

楼主(2009-02-04):
刚才看到网友说我发出来可能会触犯法律,怕怕。我等良民不敢造次了,各位抱歉了!
 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92/20092404513855.pdf

网友A:
兄弟,还是建议你别继续了

很可能触犯国家某些法规.

自己知道就行了哈.

网友B:
如果是干掉垄断腐败行业,那支持你!

网友C:
想问楼上几位兄弟,你们开发过这个吗??

我可是用过4442接触式ic卡的,ic卡之所以不可以**就是因为内部的密码,电话卡的密码输错两次的话,第三次直接锁死,哪怕你以后密码输对也没用。这块卡就废掉了,我当年开发的时候被我废掉3张卡。不管是单片机控制还是上位机控制都是的。非接触式ic卡更难**,里面有256字节的密码,你说你怎么**??这种ic卡的pdf到处都能下载到的。

网友D:
7楼,请问公交IC卡是如何充值的呢?

网友E:
非接触的密码一般是48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