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 c 编译器如何生成hex 或bin文件

楼主(2009-02-05):
 我是个新手,手里只有编程器,想用PIC16F505,建的MPLAB项目文件编译成功后,没有生成上述文件呀,实在不懂,还望多帮助!

网友A:
随便找本讲MPLAB的书,里面都告诉你怎么设置了

楼主:
呵呵,好像是编译器的事,我今晚再试试!还是非常感谢

网友(2013-08-29):
怎么解决啊,我的也是,编译成功后,却没有HEX文件

网友B:
是不软件没装好,我的装好后就可以用,也没有设置什么的。

网友C(2018-03-17):
题主,请问编译器在哪下载呀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题主,请问编译器在哪下载呀

百度下

网友E(2021-01-12):
百度 肯定能百度出来,  难度很高 而已     我菜,百度了三个小时没找到.  版主说的书,,,唉也没找到.

网友F:
直接去官网学习就好,没有必要看任何资料。

网友G:
IDE工程里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