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IC24FJ64GA002的计数器使用

楼主(2009-02-19):
请教PIC24FJ64GA002的计数器使用

我发现计数器必须先经过一个上升沿脉冲,从第二个上升沿脉冲才开始计数,为什么?我需要的是第一个上升沿来了就开始计数。

初始化代码如下

 RPINR3bits.T2CKR = 11;  //计数器2分配给RP11

 T2CON = 0;
   TMR2 = 0;
   PR2 = 0xffff;       //周期值
   T2CON = (0 << 5)|(0 << 4);   //1分频
    T2CONbits.TCS = 1;//TxCK外部时钟上升沿触发计数

    T2CONbits.TON = 1;//启动timer

网友A:
有异步计数器方式吧。设置一下看看。

楼主:
好像只有一个控制寄存器,没有这个设置

第一个脉冲上升沿来了,用示波器观察高电平保持在那儿,计数器没有计数,我再转动设备,产生了一个下降沿,继续转动设备,又产生一个脉冲的上升沿,这个时候计数器才开始计数。
也就是说第一个脉冲计数器没有去计数,丢了。
计数器开始计数后,后面的脉冲都没有计丢。

楼主:
我用MPLAB软件仿真外部异步激励又是正常计数的

我还是搞不明白。
我特意用一个I/O口产生方波,直接用导线连接到计数器口上,让计数器计数发现还是丢第一个计数。
我初始化计数器值为0,第一个计数脉冲来了后计数器值还是0,第二个计数脉冲来了才变成1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