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查看一部分程序运行的时间

楼主(2009-02-20):
各位大侠,我用mplab icd 2 调试程序,用什么办法可以知道一部分程序运行了多长时间。谢谢

网友A:
定时器

定时器

楼主:

谢谢,,能不能用仿真软件直接观查看

网友B:
用ICD2仿真时是看不到的。

因为控制权在实际运行的芯片那边,如果要看时间,必须使用软件仿真(SIM)或全功能仿真器

网友C:
拿端口做方波,示波器打,最实在的方法了。

网友D:
right

法1:拿端口做方波,示波器打,最实在的方法了。

我也经常这样弄.

法2:定时器

开头打开,运行后结束.通过串口把值送出来.

法3:软仿

其实,我还是比较喜欢直接烧进去跑.

网友D:
法4

自己按指令条数,一个一个算周期.

网友E:
软件仿真可以这样。ICD2没用过。

可以先打开stopwatch  然后在被测程序前设一个断点再在结尾设一个断点。开全速运行,到第一个断点处清stopwatch.再全速运行,到第二个断点时即为运行时间。
如果程序需要硬件返回信号,可暂时用//屏蔽代码(没有仿真器只有这样了)。

网友F(2013-08-12):
引用 网友D:
法1:拿端口做方波,示波器打,最实在的方法了。我也经常这样弄.法2:定时器 开头打开,运行后结束.通过 ...

用示波器观察的话,如果时间比较快,用比较上等的示波器才好,我现在用的着个50MHz的量测模拟的IO口高低电平脉冲宽度,误差还是挺大的 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用示波器观察的话,如果时间比较快,用比较上等的示波器才好,我现在用的着个50MHz的量测模拟的IO口高低 ...

50M,足够了啊。pic主频不高的啊。

你可以搞100段这样的程序,去除100,不就知道了嘛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50M,足够了啊。pic主频不高的啊。

你可以搞100段这样的程序,去除100,不就知道了嘛。 ...

PIC16很多新型号都可以达到32M的主频了,呵呵,50M可真的有点慢了哦。

网友D(2013-10-13):
引用 网友G:
PIC16很多新型号都可以达到32M的主频了,呵呵,50M可真的有点慢了哦。

各口出来的信号大多8M而已,50M的示波器看来够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