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单片机能输出200Hz的频率吗

楼主(2009-02-23):
我使用pic16f883单片机,使用4M晶振。想通PWM功能模块输出200Hz的频率,我用公式计算了一下,使用4M晶振时,用16倍预分频,PR2初值设为最大0xFF,通过计算最低才能输出244Hz的频率,请教高手,我输出的频率要在200~500HZ可变的,用什么办法实现最好?

网友A:
16分频不够就32啊。。。

楼主:
寄存器最多只能是16分频

网友A:
~~

PWM周期=(PR2+1)*4*Tosc*(预分频系数)

从这个公式可以知道,如果想增加PWM周期,可以调整3个参数:
1、增加预分频系数,现在你已经设置为最大了,所以做罢
2、设置PR2为更大的值,在8位精度下,你现在已经设置为0XFF了,所以也做罢
3、增加Tosc的值,你现在为4M,但完全可以用2M的晶体,这样不就满足要求了吗?

楼主:
PIC单片机PWM能输出200Hz的频率吗

谢谢楼上的指导,,,,

网友B:
re

太没有问题了,占空比有没有要求

网友C:
降频

用2M的

网友D:
如果占空比不要求变,或者软件时间足够

直接用定时器都做了。

网友E:
定时器做PWM

频率爱用多少就多少。

网友A:
呵呵,定时器做也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

哎,正在出差中。。。

网友F:
128分频吧

网友G:

你就做200Hz吗?软件模拟嘛!

网友H:
注意周期可以 以NOP 变化,但频率就不是想当然了

看要求严格不,不严可以合成,等效为200HZ