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的内部EEPROM有没有页写模式?

楼主(2009-03-02):
还是只能等N个MS才能再写第二个字节?
象24C01那样一次写4个字节不用等待一样的处理,不知道可行不可行?

网友A:
有啊
看数据手册

楼主:
可是数据手册中并没有看到有这样的说明啊,

只是说写完一个字节之后有一个位表示是否写入完成,,但是判断的时间有多长?4M的OSC的话 写4个字节是100US?200US?还是1MS? 5MS?........
我要知道的是具体的时间范围,,,主要是我要知道我写入4个字节的时间到底有多长,如果等待的时间长了我可能要更改程序的写入方法而不能死等...

网友B:
18F/16F以下的应该都没有。

18K的,不知道。30F,有,一次16个WORD。30F处理16个WORD的时间和处理一个WORD的时间是一样的,擦除2ms,写入2ms,先擦再写。

网友C:
16F的不行,写一个字节大概3-5毫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