厚着脸皮的问问哪位前辈编写过PIC16F控制液晶屏的程序

楼主(2009-03-03):
   哪位前辈编过PIC16F877A控制240X128点阵液晶屏的程序呀?可不可以借小女子学习一下,理由不多说了嘿嘿。。。只为学习。先谢谢各位前辈了。如果有愿意慷慨解囊的前辈,就给我留个言哦

网友A:
只要根据屏的通信协议发数据就可以了

屏不一样,程序也有差别,所以即使给你程序也是没用的

网友B:
不同的屏是不一样的,一般PIC的都是用IO模拟

用IO模拟时序。

网友C:
吼吼,小女生起点太高了哦

你先把LED点亮再说吧。这是单片机中的HELLO WORLD

楼主:
前辈,我LED没有用PIC点亮过,用51系列的倒是点亮了

 前辈那我想看看行不?可不可以给我看看???

 还有就是屏的时序我在哪里能找的到,我用的是T6960控制的,

网友D:
我用PIC16F77写过240*64的。

虽然显示出来了,但是翻页的时候偶尔会掉页,没有搞明白,就这样用在生产上了。感觉不完美。

楼主:
谢谢前辈了!再次感谢!只能说声感谢的话了呵呵

网友E:
网络交流是对等的

  别前辈前辈的,估计口上“前辈”,心里说“先辈”吧。
  初学者没事就去www.picpic.cn灌水,那是MCHP上海技术支持大牛们开办的。

网友F:
看! 乱叫前辈把别人叫老了吧?

要吸取教训哦,
下次别叫前辈了,要叫GG啊!

网友G:
6楼这样也敢出产品呀?

楼主,你有6960的资料吗?

屏的写很简单。关键是看好资料

楼主:
谈的元前辈

 谈的元前辈我几乎没有资料,在网上找也不知什么东西是用的上的?前辈可否支援俺一下嘿嘿

网友G:
呵呵,我有呀!怎么给晚辈呀!

网友H:
自己去下载,16F877A驱动LCD19264B

http://download.csdn.net/source/557984

楼主:
嘿嘿。。。

 ddb_21ic前辈谢谢了嚎呵呵。。
 谈的元前辈可不可以发到我的邮箱里来呢0203050@163.com

网友F:
哇,这里也感染了

嚎的毛病...

楼主:
.....

洗碗机GG对我有什么不满嚎?就直接说嚎,我是个直肠子嚎,不要太委婉咯嚎

网友C:
被你前辈、嚎出病了。

给你一段向HT1621液晶驱动芯片写数据的程序吧,只许看一眼哦!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:    向LCD写数据函数,101
*parameter:    RAM address、RAM data写入D0D1D2D3
*Return:
*Modify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WriteData(unsigned char aa,unsigned char bb)
{
    unsigned char k,tt;

    LcdCs = 0;
    LcdWriteBit(1);
    LcdWriteBit(0);
    LcdWriteBit(1);
    aa <<= 2;
    for(k=0;k<6;k++)//写地址
    {
        tt = aa & 0x80;
        if(tt == 0x80)
            LcdWriteBit(1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LcdWriteBit(0);
        aa <<= 1;
    }
    for(k=0;k<4;k++)//写RAM值
    {
        tt = bb & 0x80;
        if(tt == 0x80)
            LcdWriteBit(1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LcdWriteBit(0);
        bb <<= 1;
    }
    LcdCs = 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:  清LCD显示屏所有位元
*parameter:
*Return:
*Modify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Clear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l;

    LcdCs = 0;
    LcdWriteBit(1);
    LcdWriteBit(0);
    LcdWriteBit(1);
    for(l=0;l<110;l++)
        LcdWriteBit(0);
    LcdCs = 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:    显示数约定LCD屏上从左至右依次为1、2、3,LCD显示刷新函数
*parameter:    aa为地址
*Return:
*Modify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Disp(unsigned char aa)
{
    unsigned char m,yy,zz;

    for(m=0;m<8;m++)
    {
        zz = Disdata[0];    //取每位数据的第一段
        yy = zz & 0x80;
        zz = Disdata[1];
        zz &= 0x80;
        zz >>= 1;
        yy |= zz;
        zz = Disdata[2];
        zz &= 0x80;
        zz >>= 2;
        yy |= zz;
        LcdWriteData(aa,yy);
        aa += 1;
        Disdata[0] <<= 1;
        Disdata[1] <<= 1;
        Disdata[2] <<= 1;
    }
}

网友I:
很有感觉!

记得两年前毕业刚工作时,就是摸着液晶过来的。用877a控制240128、320240的,做了不少。现在改用lpc2000控制液晶了,整的个工控设备就像人机界面似的,当然不能动画了。走过来的路,回头看看,蛮有味道的。
怎么用就不多说了,看手册,io口模拟时序,操作寄存器。多做益善。

楼主:
不好意思!

  我搞混了,我的是51系列芯片控制的液晶!站不住了!这两种芯片编程好像区别很大的

网友J:
单片机只要会一种就可以很快上手其他的了

单片机只要会一种就可以很快上手其他的了,51和PIC其实差别也不是那么大,只是习惯问题,RAM体,ROM块,中断没有优先,其他差别也很容易搞定的,把有区别的常用程序写成标准的格式,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可以了,做过的东西不要重复

网友K(2014-01-22):
楼上好人多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