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入单片机不能运行

楼主(2009-03-07):
使用PIC16F73,用ICD-2仿真。编译通过后,写入单片机。功能很简单,就是在B口输出高电平。但是使用万用表测量,却测不到高电平,什么原因?B口管脚悬空没问题吧?是晶振没启振吗?

网友A(2009-05-12):
看看你的程序下载设置

config设置要正确,还有就是,你的watchdog如果开启了,你的程序又没有清dog的指令,那全速运行后,程序一直处于watchdog复位状态,你看不出来,实际上单片机是跑着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