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单片机的警告能导致程序不能运行吗

楼主(2009-03-07):
编译时出现错误(error),肯定是不行的;警告(warning)可以忽略吗?

网友A:
可以,建议看是什么warning

网友B:

只要能生成编译后的十六进制文件,就可以忽略,但最好要排除警告

网友C:
warning往往都有着隐含的问题存在

网友D:
警告还是要注意地

例如:
 unsigned char i;
 if(i=1){
     .......
 }
 是不error的,虽然wairing,程序却是走不对的。

网友E:
可能不正常

编译器不明白你的意思,有选择优化时问题更严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