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!用手一碰单片机的晶振输入腿,单片机就能运行了。

楼主(2009-03-09):
在将程序写入单片机后,程序没有运行(B口驱动的二极管没有发光);用手一碰单片机的晶振输入腿,单片机就能运行了。
奇怪!是晶振没有七振吗?

网友A:
OSC起振不良

网友B:
有可能

也有可能有哪里有虚接的地方。
或者晶振接地没有做好。

网友C:
哪种晶振?
有源? 无源?
很可能是起振电容性能不好

网友D:
接地的问题 好好看看原理图

楼主:
是无源的晶振

是无源的晶振。有没有可能是电源性能不好?

楼主:
我把晶振去掉也是这种情况。看来是晶振没有起作用呀

我把晶振去掉也是这种情况。看来是晶振没有起作用呀

网友B:
看看你的下载程序设置

可能哪里设置不太合理呢?
而且像单片机唤醒、复位是不是外接、低压电压可编程等,仔细看看每一项的设置,
说不定你就能看出问题的所在啦……

网友A:
检查CONFIG有没有问题?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,是HS模式的设置

在MAPLAB中采用了默认的设置RC,所以晶振没有起作用。
单片机唤醒、复位是不是外接、低压电压可编程在哪儿设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