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eloq的识别码的作用???

楼主(2009-03-14):
兄弟刚刚学习KEELOQ码来做产品,其中66bit数据里的10bit的识别码为什么

要存在EEPROM里啊,因为每一次发送时,序列号的低10bit已经和解密后的

10bit识别码相等了.为什么还要存在EEPROM里啊,不可能把上一次写到EEPROM

的值和接收的再作比较吧?????

请用过的兄弟指点一下.

网友A:
识别码应该是厂商编码吧。

 Keeloq有两个级别的加解*密方式,一种是不加厂商编码的,另一种是加厂商编码的,显然,不加厂商编码的keeloq,只要有人知道keeloq程序怎么写,就可以解密,如果加了厂商特别编码(注意,不是例程中提供的那个),解密就没那么容易了。,

楼主:
OK

谢谢兄弟的指点

明白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