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的CCP捕捉模式下频率的计算求教

楼主(2009-03-20):
各位大侠,刚接触PIC,用PIC16系列的单片机的CCP模块实现记录脉冲的频率,思想如下: 用CCP模块记录一个脉冲波长的时间,然后用1S除以时间,得出频率,不知道这种方法行不,请教了

网友A:
应该这样

我觉得应该用频率计的原理,设定一个计数窗口,比如100ms,然后对输入的脉冲计数,计数值x 10 =频率Hz

楼主:
回复楼上的

如果设一个计数的,那就要多增加一个定时器了,资源上讲可能有浪费吧

网友B:
脉冲够长的时候就这么干。短的时候参考2楼。

一般30到100HZ,是直接测试完除就好了,尽量用C算。

网友C:
待测频率范围是多少?

网友D:
对啊,频率范围?占空比?
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多

网友E:
PIC有笔记,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