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crochip的ICD2.5 的 usb驱动安装怎么老出错?

楼主(2009-03-23):
microchip的ICD2.5 的 usb驱动安装怎么老出错?
安装时需要注意什么啊?
按照driver下html的说明,可是插上usb弹出来的对话框跟上面的又不大一样.
自己为它指定目录安装后,以前很好用,现在经常是连接不上,或者连接上了刷不进去程序.错误太多了,总之很不爽搞不定.
谁给说明下该如何正确安装啊.
在线等.谢谢!
MPLAB IDE v8.10         ICD2.5    XP系统

网友A:
MCHP应该没有ICD2.5这个东西。。。

呵呵,那都网友自制的把。。。

网友B:
没用过ICD2.5

网友C:
microchip官方没有ICD2.5

那是第三方公司开发的东西,没有经过认可,装不上的话,找卖给你的人要驱动

网友D(2009-04-24):
解决

需要调整和修正很多设置,还需要重启电脑

网友E:
icd3

现在ICD2  的升级ICD3  很好用 的,可以试下

网友F:
ICD2有Cypress方案和4550方案

USB通讯芯片换了一个而已

MCHP官方称后出的4550方案的ICD2为ICD2 Pro
而网友多称之为ICD2.5,以区分Cypress方案的ICD2

网友G(2013-06-19):
我的也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