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单片机的中断问题.

楼主(2009-04-02):
我是个初学单片机者,在学习单片机中断时,对单片机外中断的使用感到困惑,苦于没有c语言的应用设计实例做参考帮助理解(比如当接收到外中断请求时,如何在程序中作为一个"条件"执行某一指令),还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.(最好给个c的实例)

网友A:
Re:

如果用c的话就这样写:
void interrupt Ints()    //Ints()这个可以是任意名字
{
  if(INTF)
  {
    …………//响应中断
  }
}

main()
{
   ……
}
我用PICC

网友B:
那样太笼统了,不解!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.
我写了下面的一个关于外中断1的简单使用程序,可当我按下按键(即低电平输入),数码管却只能显示数字3,我的中断程序错在哪????

#include<reg52.h>
sbit LED_S1=P2^0;
sbit LED_S2=P2^1;
bit FINT0;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a)
    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hile( --a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125; i++);

网友B:
回2

   }
    }

void main()
{
  EA=1;
  EX1=1;
  IT1=0;
  while(1)
   {
    LED_S1=0;//选通数码管1
    P0=0xB0;//显示数字3
    delay(1000);
    LED_S1=1;
   }
  if(FINT0==1)
   {
     EX1=0;
     LED_S2=0;//选通数码管二
     P0=0x00;//显示数字8
     delay(1000);
     LED_S1=1;
     EX1=1;
   }

}

void extur(void) interrupt 2
{
  FINT0=1;
}

网友A:
Re:

你用的根本就不是PIC,你却把帖子发在PIC栏了,看不懂也难怪!

网友C(2009-05-02):
呵呵,

 while(1)是死循环啊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