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24FJ256GA110 的封装,哪个更常用?

楼主(2009-04-05):
后缀 PT 的是 12*12封装,引脚间距0.4;后缀 PF 的是 14*14,引脚间距0.5。前者焊接起来明显比后者麻烦些,因此倾向于 14*14 的封装,但市面上的货源好象是 12*12 的更多些

不知大家是如何选择的? 实在不想搞个不常见的封装形式,谢谢!

网友A:
PT

  PF比PT贵一块钱,PT布线比较麻烦。PF是不好卖的,除非你向代理商买。

网友B:
呵呵呵
看你用多少了,有几十上百K的话,你买哪个,哪个就最便宜!
没有量的话,根据封装成本算 PT比PF便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