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定义一个常量数组放在程序存储区

楼主(2009-04-12):
请教大侠们:定义一个常量数组放在程序存储区,以前用C51时这样定义就可以了,unsigned int code  FreqInit[10]={1,2,3,4,5,6,7,8,9};但在HI-TECH编译器中不认,请指导

网友A:
在前面添加const

conse unsigned int code  FreqInit[10]=...

楼主:

试过了,还是通不过编译,提示

网友B:
here:

 标准的C格式:
  const unsigned char DataInRom[] = { 0x08,0x04,0x06,0x04,0x04,0x04,0x7F,0xA4,0x10,0x24,0x22,0x24,0x7F,0x24,0x26,0x24,
0x0C,0xA4,0x19,0xE4,0x33,0x24,0xC6,0x04,0x09,0x04,0x31,0x84,0xC1,0x14,0x00,0x08,};
   // 火星上是不是这样我就不知道了。

楼主:

按楼上的方法可以了,谢谢

网友A:
你原来只是少了一个逗号而已.

你定义了10个元素,只填了9个,当然要问问你.

楼主:

不是<你定义了10个元素,只填了9个,当然要问问你.>这样的问题,我试过了,
conse unsigned int code  FreqInit[10]=...  不能出现code,只要const unsigned int FreqInit[10];就可以了.谢谢你

网友C:

在Keil中51用code定义的,PIC里用const定义

网友D:
定义的常量数组可以指定位置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