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24f 串口发送数据

楼主(2009-04-14):
正确,接收数据不正确一般是什么原因?找了半天了,
发送正确说明波特率正确,可我的设置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

网友A:
对照数据手册查相关的配置,另外

要保证接受程序的正确性。。。

楼主:
解决了,

硬件短路了,重新焊接了芯片,
另外在使用了接收中断的时候,注意要使用UXSTA.URXDA位判断是否有可读数据,
否则会读到无效数据.

网友B:
有FIFO的PIC,都要注意URXDA

这个问题之前整了我一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