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实现这样的输入输出关系?一定要过来看哦

楼主(2009-04-23):
        怎样实现输入0-96Hz的模拟量,输出是200-1000Hz(数字量或模拟量)的对应关系呢?哪位前辈有办法?指点一下!能详细说一下吗呵呵。。。简单点的

网友A:
线形对应?

楼主:
能说的具体点吗?

网友A:
我说:你变换的原则是什么?

输入0-96Hz的模拟量,输出是200-1000Hz

这个是线形的吗?

楼主:
应该是线性的!一一对应就是线性吧?

网友A:
输入的模拟量进行整形后倍频

倍频系数自己算。

你这个题目比较怪,似乎描述上也有很多问题,不知道该咋说才好。。。

楼主:
那前辈你能理解出几种意思?我看看以后我该怎么说好?

您是说不用单片机的情况下对吧?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?

楼主:
我有点想不明白?

0-96Hz的频率量是连续的, 所以我说是模拟量,但单看一个频率是由方波组成的。方波给我的感觉就是数字量。开关量是数字量吗?输入的模拟量整形的方法经常有哪些呢?

网友B:
呵呵,确实可以用硬件或单片机来处理。

单片机:测量输入信号的完整周期(高电平+低电平的持续时间),把这个值乘上一个系数,然后赋给PWM模块的周期寄存器即可。

用硬件做啰嗦一点:两片LM331,一片把频率变成电压,另一片把电压重新变成频率,具体电路请参阅LM331的数据手册,明白没有?

网友C:
用PIC低端产品就可搞定.

PIC12F615,RMB:3元,615有两个捕捉/比较/PWM,一个用于测量输入信号的周期/频率,另一个用作PWM输出.测量的周期/频率经MCU计算,去控制PWM的周期(固定50%占空比),简单吧.

网友D:

你的问题应这样写,才会让帮助你的人更明白一些.MCU根据输入0~96HZ的频率量,输出成200~1000hz..你先把输入输出的对应比例计算好,然后用用PWM或定时器都可以输出200~1000hz

网友E:
猜测一下

实际上输入量是脉冲,变化从0个/秒到96个/秒,算法如上述朋友所言。

如果精度不高或只是演示一下,也可不用计算,做个表格,0-96对应200-1000的频率,看下效果。之后再精钻细调详细计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