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CD2的使用质量

楼主(2009-04-26):
CD, ic, hp, stc
MCHP的MCU真的不错,但是它的ICD2就太差劲了,用着用着就掉线了,害得你不断地要连结...,不知ICD3怎么样?不会在像ICD2那么差吧?这里边有没有MCHP原厂的人?有的话也给你们开发人员带个信,ICD2市场上那么多,要想办法完善一下开发环境软件,你们知道下面多少工程师骂ICD2吗?对比一下STC的下载器,他什么时侯都连结的好好的,从不会操心他会掉线.MCHP要比STC牛皮到那里去了,怎么STC能作好,MCHP就作不好?那你的芯片是怎么作的?这反映了一个公司对客户的态度问题,说实在话,如果有一天,STC的品种,性能接近MCHP了,我肯定要放弃MCHP的.不为别的,就因为ICD2...当然你可以说,STC提供的仅仅是下载器,而ICD2具备下载,仿真调试功能.那又怎么样?那你更应当作好,更不能经常断线.再说了,ICD2在绝大部分时侯是作下载器用的.
   也强烈建议版主及21IC向MCHP反映此问题!最好在此版作个ICD2使用效果调查,听听基层工程师的反应!

网友A:
我的ICD2是最原始的了,觉得还不错

   就是很慢,调试大型程序无法单步运行。

网友B:
调试的时候差点,

不过由于软仿真做得比较好,所以我一般不用ICD2仿真,只是把他作为烧写器使用.

网友C:
ICD2应该还不错,看你怎么做

    ICD2应该还不错,只是山寨版的很多都简化了或不注意具体参数,如对用户板供电的开关管应该用6402(6A)场效应管,很多改成8550了(而且还是小电流的哪种),等....另原装的RJ45接口较易引起接触不可靠,74HC125、126使用也不合理,kit3改用的74LVC1T45才是真正的双电压(1.8v-5.5v)电平转换电路,我们在mini-PRO ICD2中己可靠应用.
    单步运行跟程序大小有关???不会吧!应该跟打开的观察窗口有关.
    数据寄存器“File Registers”观察窗口,是一个全面的除W外所有片内寄存器内容的观察窗口,但由于数据量太大,观察时反而显得不直观,且明显影响调试速度,所以不要开启。
    特殊功能寄存器“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s”观察窗口,芯片内所有特殊功能寄存器内容观察窗口,如关心的寄存器内容不多,也可关闭此窗口,打开有时发现ICD0116: MPLAB ICD 2 is busy错误.
    一般可使用“Watch”(自选变量)窗口,在里面添加要察看的特殊功能寄存器、变量等,而且可分成多页非常方便实用。
    mini-PRO ICD2上个图

 相关链接:http://www.youmcu.com/DOWNLOAD/data/mini-PRO%20ICD2系列说明书.pdf

网友D:
用不好的原因一般都是你还没完全掌握它

呵呵,图便宜买的那山寨版,有的时候确实有一些问题。。。

网友E:
原装的ICD3,不会有这个问题。包括REAL ICE。

不过如果你对ICD2上示波器,或者PGD,PGC挂电路,断掉是很正常的。

网友F:
开发工具要便宜好用

开发工具要便宜好用是应该的,可惜单个客户是不能左右原厂的想法。
我们也没什么好办法,只能把授权国内生产的ICD2尽量卖便宜点。
毕竟不能靠卖开发工具赚钱。

楼主:
ICD2

不错,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多是国产货,但是经MCHP认可了的.如现在市面上流行最多的是福州贝能的,那是MCHP认可了的,一旦你MCHP认可了,你就要对他的品质负责.

网友G:
对他的品质负责

  对他的品质负责,其实要分不同的层面。MCHP应该可以对它的设计,如原理图、PCB负责,但不大可能对它的生产、品质负责。

网友H:
实在不能忍受就自己动手吧

试过一些版本的ICD2,确实存在一些差异,自己动手做的笨重一些效果会好。

做的好的一般在18f4550电源/USB以及接口电路的保护/DG411(412)外围/数据接口等方面做了 更多处理。

一般经过上述处理后不会掉线,如果连接示波器等请先连好线再运行,否则pc指针暂停一样,需要再按下RUN,如果有usb通讯等调试就需要复位重来了。

网友I:
整体而言,ICD2还是不错的

网友J:
700块钱一个不知道贵不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