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PIC24FJ256GA106 的串口接收问题

楼主(2009-04-29):
现在用这个芯片作串口通信时,发送正常,但接收不正常,不知是何原因,代码如下:

#include <p24fxxxx.h>

_CONFIG1(JTAGEN_OFF & GCP_OFF & GWRP_OFF & COE_OFF & FWDTEN_OFF & ICS_PGx3 & BKBUG_ON)
_CONFIG2(FCKSM_CSDCMD & OSCIOFNC_OFF & POSCMOD_HS & FNOSC_PRIPLL & IOL1WAY_OFF & FNOSC_PRIPLL)

void UART1_put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U1TXREG = dat;
    while (!U1STAbits.TRMT);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dat = 0xAA;

    // Unlock Registers
    asm volatile ( " MOV #OSCCON, w1
 "
                    " MOV #0x46, w2
 "
                    " MOV #0x57, w3
 "
                    " MOV.b  w2, [w1]
 "
                    " MOV.b  w3, [w1]
 "
                    " BCLR OSCCON, #6    " );

    RPOR4bits.RP9R = 3;                    //RP9 设置成 U1TXD  外设编号=3
    RPINR18bits.U1RXR = 8;                 //RP8 设置成 U1RXD

    // Lock Registers
    asm volatile ( " MOV #OSCCON, w1
 "
                    " MOV #0x46, w2
 "
                    " MOV #0x57, w3
 "
                    " MOV.b  w2, [w1]
 "
                    " MOV.b  w3, [w1]
 "
                    " BSET OSCCON, #6    " );

    TRISBbits.TRISB8 = 1;     //输入
    TRISBbits.TRISB9 = 0;     //输出

    U1BRG  =  ( 16000000 + 8ul * 9600 ) / 16 / 9600 - 1;
    U1MODEbits.UARTEN = 1;
    U1STAbits.UTXEN = 1;

    //UART1_put(0x55);         //发送测试是OK的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if(_U1RXIF)            // 如果接收到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_U1RXIF = 0;
            dat = U1RXREG;
            UART1_put(dat);    //问题在这里,一直会发送 0
        }
    }
}

    程序的本意是收1个字符,然后发送回去
    发送是没有问题的,但无法正确接收
    怀疑串口的IO配置有问题,但看不出有什么问题,硬件电路绝对OK,可以排除,郁闷了好久了,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?

    还有2个线索,1是 那两段解锁和加锁的汇编代码,不管有或没有,串口的发送都是正常的,难道不需要解锁?
             2是设置成环回模式时,可以收到自己发出的字符
现在主要是设置IO重定义的那2句是不是有问题,但看数据手册上的代码也是这样操作的

    RPOR4bits.RP9R = 3;                    //RP9 设置成 U1TXD  外设编号=3
    RPINR18bits.U1RXR = 8;                 //RP8 设置成 U1RX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