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关于可控硅的控制

楼主(2009-05-01):
本人做了个可控硅控制加热棒的项目,原理图和上传的资料类似。交流220V阻容降压,采用过零点触发可控硅导通,触发脉冲为高低电平组合,当要可控硅导通时,为40us左右的高电平触发。可控硅型号为BTA16—600B。
现情况如下:当负载为电灯泡时,控制自如。当接入1000W加热棒时,可控硅就不受触发脉冲的控制了,始终处于导通状态,无法关闭。这时,可控硅发烫(有加散热片),单片机工作正常。
自行处理情况:查些资料,在门极和阴极间串接330欧电阻,无改善。

希望做过的朋友给些指点。

网友A:
可控硅是假的.

明显可控硅发热后进入自导通现象,一般可控硅为假货的比较多,另外双向可控硅触发最好采用负触发,对可控硅本身比较好,触发电流也比正触发小点.

楼主:
我的天啊~

我买的可控硅是假的?!那怎么办啊?有什么办法辨真伪啊!?
负触发,硬件上怎么实现啊?

网友B:
找卖的人理论,不行就砸了他的店

网友C:
关于可控硅的控制

控制电灯可以,控制加热棒不行,说明SCR没什么问题,可能是你的加热棒是感性负载,在AC过零点时,电感电流没有续流通道,只有流过SCR,所以它关不住.要解决这个问题,关键要看你的加热棒感性有多大,如果感性很大,估计你就不能用SCR了.如果感性不是很大,仅仅是寄生电感,可以在SCR两端加RC吸收回路消除.另外在触发极到参考地之间要加一电阻,以消除杂散干扰.

网友A:
要如何分辨真假,敲开可控硅,看硅片大小.

真的可控硅硅片大小大约为3.8mm见方,敲开封装,可以看到里面有块像煤炭一样的方芯片,这个就是硅片.
另外,假的导通压降明显高于数据手册标称值,也可分辨.
楼上的方法也可试一下,不过我认为加热棒即使有点电感,也不至于会导致可控硅关不断,如果是这样的情况,只会在你触发角接近全波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.
一般电感量不大的情况下出现可控硅关不断,是因为发热之后门极触发电流降低,A2(又说MT2)和门极之间漏电流增大导致可控硅持续触发所造成.
如果电源不纯净,电压变化率很大(如电感性负载,或者附近有谐波很大的其他负载),加上楼上的RC吸收具有较好的效果,一般RC的数值为R=100欧,1/2W,C=104,275V.

楼主:
痛哭流涕~谢谢你们

谢谢大家了,我一定会把问题解决的!

楼主:
信息回馈

按大家的建议,我做了以下改动:
    门极和阴极间串接330欧电阻,SCR两端加RC吸收回路R=100欧,1/2W,C=104,400V.
    这样处理后可以关断可控硅,接下来我再试验试验,看看稳定性,可靠不可靠,争取做到最优~

楼主:
问题来了~~

负载使用普通家用1000W热得快,SCR两端加RC吸收回路后是可以正常控制的。但我在实际使用当中负载用的是一种电暖气加热棒,功率也是1000W左右,一通电就是全开状态~! 看来RC吸收回路参数还要改一下,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。

楼主:
问题这样解决~~~?

硬件没有改动。我以前的经理说电暖气加热棒可能有强容性或强感性,RC吸收回路参数不好搭配。我在实际试验中发现,可控硅是可以直接关闭或打开,有点像继电器,而我使用了模糊控制的方法,在500ms周期内控制打开和关闭的占空比,估计这种方法用到这里不行,大概是频率太快。
呵呵,现在改成类似继电器的控制方法了,开一会,停一会,转来转去回到了起点。

网友D(2010-08-07):
关注解决办法``

网友E:
还真没拆过可控硅呢

网友F(2011-01-25):
应该没有问题的,我用BTA16—600B控制1000W没有一点问题

网友G:
楼上可方便提供你的电路图,学习一下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