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单片机的PWM和CCP模块可以同时使用吗

楼主(2009-05-08):
因为两个模块好像都用到CCPR1L,所以...

网友A:
如你理解,是不行的

除非,某些型号有两个CCP

网友B(2009-07-02):
可以

可以啊,里面不是有2个口吗

网友C:
2楼正解

如果是共用的模块,那同一时间只能用一种功能。

要同时使用的话要选具有两个CCP模块的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