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PIC的“弱上拉电阻”大概有多大?

楼主(2009-05-10):
我是第一次用PIC12,缺乏经验,特来请教。
它有几个引脚是带“弱上拉电阻”的,请问阻值大概是多少呢?

补充一下这个问题的来由:
我要用单片机检测一个光电开关。为此搭了如下的实验电路。结果发现:有光时A点电压接近0,无光时大于2V。
因此,如果PIC里的上拉电阻和26K差不多,我就比较有把握了。
顺便再请教一下:诸位一般是如何接光电开关的呢?
多谢!

网友A:
从 几十K到 几百K都有可能

是等效电阻 。

你应该加三极管。

楼主:
请看这样可以么?

加一个9013.
无光时截止,c为高电平。
有光时导通,c处为0.7V。
可以么?

网友B:
错了,不可以

网友C:
你看看光敏电阻的数据手册.

一般都是用一个固定电阻分压的.
弱上拉是IO口内部的一个场效应管,电阻是这个场效应管的沟道电阻,所以不能当真的,你测的26K是典型值,实际有可能到50K.

楼主:
加限流电阻?

回4楼:这样加个限流电阻是不是可以了?20K左右(按1mA计算)

回5楼:我没有数据手册(我用的是光电开关,就是LED和光敏三极管组合在一起的那种),再说为了便于通用,也希望能多适应一些型号,不要具体做死为某个型号的光电开关。

楼主:
上面的方法还是不对

改成这样是不是可以了呢:

但是这样的话,单片机里的上拉电阻好像就浪费了。

网友D:
同意7楼

7楼是比较普遍的做法。光电二极管一般都是反向使用,因为有光和无光会影响反向电流变化,如果是正向就是一个普通二极管的特性。如果你加了外部上拉电阻,而且是经验值的话,那你就可以认为内部弱上拉不存在,内部若上拉差不多有470K大小吧,这个值我记不太准了,但是肯定很大

网友E:
弱上拉电阻

   我记得DATASHEET说的等效电阻根据温度变化为10K~100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