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CCS C编译问题

楼主(2009-05-11):
请教各位老师:我在学CCS C编译器时发现:当在程序空间设置一个常量数组如:const char s[15] = {"this is a test"}时,如设一个指针变量:char *ptr,当想试用该指针查找上面数组元素时,如写上:ptr = s;的初始化语句时,在编译时该语句会出错,而把const char s[15] = {"this is a test"};语句改为不在程序空间设置(即:char s[15] = {"this is a test"};)时,ptr = s;语句就编译通过了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A:
因为char *ptr的定义决定了指针是指向了RAM

但S被定义到了ROM,所以就报错了。

如下看看行不行:
const char *ptr=s;

网友B:
我来看看

很就以前看ccs的手册说不支持常数指针.

不知道现在版本的是否可以.

楼主:
一个CCS C编译问题

谢谢2楼,const char *ptr=s;我也试过还是不行.后来看了下CCS手册,3楼说得对,它不支持常数指针.

网友A:
PICC下是可以使用的,换成PICC的编译器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