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必要在VDD和VSS之间接去耦电容么?

楼主(2009-05-14):
我打算用PIC12F508,用它内部自带的RC振荡器(即INTRC,4MHz)。
我看数据手册的正文里说:如果用INTRC,则不需任何外围器件。
但是“电气特性”里却又说:为了保证INTRC的容差,必须在VDD和VSS之间接去耦电容。

这我就不明白了:究竟以哪个为准呢?明天就要做板子了,脸都急绿了。

网友A:
VDD和VSS之间接电容是必须的.

并不是单单为INTRC准备的,任何一个数字集成块电源地之间都是必须接的.

网友B:
楼主,你的理解太机械了。

不需要任何外部器件,是说这样就可以跑了,没说“这样就可以稳定跑了”!电源退偶是数字电路的基本原则。

网友C:
要节约104电容,这电工混的真憋屈啊

网友D:
你可以这样理解

去藕电容根本就不是单片机的外围器件,而是电源的一个器件,如果你能保证你的电源永远那么稳定,带载波动又满足要求的话,那就可以不要电容,这样就是单片机没有任何外围器件

楼主:
感谢楼上各位

马上该过来!

网友E:
这104是属MCU的么?要这么说,电源也去掉看看能运行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