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c v9.65调用深度查看问题

楼主(2009-05-18):
pic, ABS, TE, AN
有没有谁注意过这个问题,PICC V9.65(FOR pic12/16)生成的*.map文件看不到调用深度:(Call graph: (short form)处)
HI-TECH Software C Compiler

Linker command line:

--edf=C:Program FilesHI-TECH SoftwarePICCPRO9.65daten_msgs.txt -cs
  -h+TEST.sym -z -Q16F723 -ol.obj -MTEST.map -E1 -ACODE=00h-07FFhx2
  -ACONST=00h-0FFhx16 -AENTRY=00h-0FFhx16 -ASTRING=00h-0FFhx16
  -ARAM=020h-06Fh,0A0h-0EFh,0120h-012Fh
  -AABS1=020h-07Fh,0A0h-0EFh,0120h-012Fh -ABANK0=020h-07Fh
  -ABANK1=0A0h-0EFh -ABANK2=0120h-012Fh -ACOMMON=070h-07Fh
  -preset_vec=00h,intentry,intcode,intret,init,init23,end_init,clrtext,maintext,pstrings
  -pstrings=CODE -ppowerup=CODE -ptemp=-COMMON -pcommon=-COMMON
  -prbss_0=BANK0,rbit_0=BANK0,rdata_0=BANK0,idata_0=CODE -pnvram=BANK0
  -prbss_1=BANK1,rbit_1=BANK1,rdata_1=BANK1,idata_1=CODE
  -pnvram_1=BANK1,nvbit_1=BANK1
  -prbss_2=BANK2,rbit_2=BANK2,rdata_2=BANK2,idata_2=CODE
  -pnvram_2=BANK2,nvbit_2=BANK2 -pidata=CODE -pfnautoc=COMMON
  -pfnauto0=BANK0 -pfnauto1=BANK1 -pfnauto2=BANK2 -ACONFIG=02007h-02008h
  -pconfig=CONFIG -DCONFIG=2 -AIDLOC=02000h-02003h -pidloc=IDLOC -DIDLOC=2
  -pfloat_text0=CODE,float_text1=CODE,float_text2=CODE
  -pfloat_text3=CODE,float_text4=CODE -DCODE=2 startup.obj TEST.obj

Object code version is 3.10

Machine type is 16F723

Call graph: (short form)

                Name          Link     Load   Length Selector   Space       Scale
startup.obj     end_init 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2       0     0
TEST.obj        maintext         2        2        4       0     0
                idloc         2000     2000        4    4000     0
                text37         7FA      7FA        6     FF4     0

COMMON          fnautoc         70       70        1      70     1

TOTAL           Name          Link     Load   Length     Space
        CLASS   CODE
                maintext         2        2        4     0
                end_init 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2     0
                text37         7FA      7FA        6     0

        CLASS   CONST

        CLASS   ENTRY

        CLASS   STRING

        CLASS   RAM

        CLASS   ABS1

        CLASS   BANK0

        CLASS   BANK1

        CLASS   BANK2

        CLASS   COMMON
                fnautoc         70       70        1     1

        CLASS   CONFIG

        CLASS   IDLOC
                idloc         2000     2000        4     0

        CLASS   EEDATA

        CLASS   BANK3

SEGMENTS        Name            Load    Length   Top    Selector    Space      Class      Delta

                reset_vec       000000  000006  000006         0       0  CODE        2
                temp            000070  000001  000071        70       1  COMMON      1
                text37          0007FA  000006  000800       FF4       0  CODE        2
                idloc           002000  000004  002004      4000       0  IDLOC       2

UNUSED ADDRESS RANGES

        BANK0            0020-006F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71-007F
        BANK1            00A0-00EF     1
        BANK2            0120-012F     1
        CODE             0006-07F9     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800-0FFF
        COMMON           0071-007F     1
        CONFIG           2007-2008     2
        CONST            000C-0FF3     1
        ENTRY            000C-0FF3     1
        RAM              0020-006F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A0-00E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20-012F
        STRING           000C-0FF3    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mbol Table

??_delay       fnautoc     0070  ??_main        fnautoc     0070
?_delay        fnautoc     0070  ?_main         fnautoc     0070
_ADCON0        (abs)       001F  _ADCON1        (abs)       009F
_ADCS0         (abs)       04FC  _ADCS1         (abs)       04FD
_ADCS2         (abs)       04FE  _ADDEN         (abs)       00C3
_ADFVR0        (abs)       04E8  _ADFVR1        (abs)       04E9
_ADGO          (abs)       00F9  _ADIE          (abs)       0466
_ADIF          (abs)       0066  _ADON          (abs)       00F8
_ADREF0        (abs)       04F8  _ADREF1        (abs)       04F9
_ADRES         (abs)       001E  _ANSA0         (abs)       0C28
_ANSA1         (abs)       0C29  _ANSA2         (abs)       0C2A
_ANSA3         (abs)       0C2B  _ANSA4         (abs)       0C2C
_ANSA5         (abs)       0C2D  _ANSB0         (abs)       0C30
_ANSB1         (abs)       0C31  _ANSB2         (abs)       0C32
_ANSB3         (abs)       0C33  _ANSB4         (abs)       0C34
_ANSB5         (abs)       0C35  _ANSELA        (abs)       0185
_ANSELB        (abs)       0186  _APFCON        (abs)       009C
_BF            (abs)       04A0  _BOR           (abs)       0470
_BRG0          (abs)       04C8  _BRG1          (abs)       04C9
_BRG2          (abs)       04CA  _BRG3          (abs)       04CB
_BRG4          (abs)       04CC  _BRG5          (abs)       04CD
_BRG6          (abs)       04CE  _BRG7          (abs)       04CF
_BRGH          (abs)       04C2  _CARRY         (abs)       0018
_CCP1CON       (abs)       0017  _CCP1IE        (abs)       0462
_CCP1IF        (abs)       0062  _CCP1M0        (abs)       00B8
_CCP1M1        (abs)       00B9  _CCP1M2        (abs)       00BA
_CCP1M3        (abs)       00BB  _CCP2CON       (abs)       001D
_CCP2IE        (abs)       0468  _CCP2IF        (abs)       0068
_CCP2M0        (abs)       00E8  _CCP2M1        (abs)       00E9
_CCP2M2        (abs)       00EA  _CCP2M3        (abs)       00EB
_CCP2SEL       (abs)       04E0  _CCPR1H        (abs)       0016
_CCPR1L        (abs)       0015  _CCPR2H        (abs)       001C
_CCPR2L        (abs)       001B  _CHS0          (abs)       00FA
_CHS1          (abs)       00FB  _CHS2          (abs)       00FC
_CHS3          (abs)       00FD  _CKE           (abs)       04A6
_CKP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A4  _CPSCH0        (abs)       0848
_CPSCH1        (abs)       0849  _CPSCH2        (abs)       084A
_CPSCH3        (abs)       084B  _CPSCON0       (abs)       0108
_CPSCON1       (abs)       0109  _CPSON         (abs)       0847
_CPSOUT        (abs)       0841  _CPSRNG0       (abs)       0842
_CPSRNG1       (abs)       0843  _CREN          (abs)       00C4
_CSRC          (abs)       04C7  _DA            (abs)       04A5
_DC 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19  _DC1B0         (abs)       00BC
_DC1B1         (abs)       00BD  _DC2B0         (abs)       00EC
_DC2B1         (abs)       00ED  _EEADR         (abs)       010D
_EEADRH        (abs)       010F  _EEDATA        (abs)       010C
_EEDATH        (abs)       010E  _FERR          (abs)       00C2
_FSR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04  _FVRCON        (abs)       009D
_FVREN         (abs)       04EE  _FVRRDY        (abs)       04EF
_GIE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5F  _GODONE        (abs)       00F9
_ICSL          (abs)       0483  _ICSS          (abs)       0482
_INDF          (abs)       0000  _INTCON        (abs)       000B
_INTE          (abs)       005C  _INTEDG        (abs)       040E
_INTF          (abs)       0059  _IOCB          (abs)       0096
_IOCB0         (abs)       04B0  _IOCB1         (abs)       04B1
_IOCB2         (abs)       04B2  _IOCB3         (abs)       04B3
_IOCB4         (abs)       04B4  _IOCB5         (abs)       04B5
_IOCB6         (abs)       04B6  _IOCB7         (abs)       04B7
_IRCF0         (abs)       0484  _IRCF1         (abs)       0485
_IRP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1F  _OERR          (abs)       00C1
_OPTION        (abs)       0081  _OSCCON        (abs)       0090
_OSCTUNE       (abs)       0091  _PCL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02
_PCLATH        (abs)       000A  _PCON          (abs)       008E
_PD 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1B  _PEIE          (abs)       005E
_PIE1          (abs)       008C  _PIE2          (abs)       008D
_PIR1          (abs)       000C  _PIR2          (abs)       000D
_PMADRH        (abs)       010F  _PMADRL        (abs)       010D
_PMCON1        (abs)       018C  _PMDATH        (abs)       010E
_PMDATL        (abs)       010C  _POR           (abs)       0471
_PORTA         (abs)       0005  _PORTB         (abs)       0006
_PORTC         (abs)       0007  _PORTE         (abs)       0009
_PR2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92  _PS0           (abs)       0408
_PS1           (abs)       0409  _PS2           (abs)       040A
_PSA           (abs)       040B  _RA0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28
_RA1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29  _RA2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2A
_RA3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2B  _RA4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2C
_RA5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2D  _RA6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2E
_RA7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2F  _RABIE         (abs)       005B
_RABIF         (abs)       0058  _RABPU         (abs)       040F
_RB0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30  _RB1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31
_RB2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32  _RB3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33
_RB4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34  _RB5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35
_RB6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36  _RB7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37
_RBIE          (abs)       005B  _RBIF          (abs)       0058
_RBPU          (abs)       040F  _RC0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38
_RC1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39  _RC2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3A
_RC3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3B  _RC4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3C
_RC5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3D  _RC6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3E
_RC7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3F  _RCIE          (abs)       0465
_RCIF          (abs)       0065  _RCREG         (abs)       001A
_RCSTA         (abs)       0018  _RD            (abs)       0C60
_RE3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4B  _RP0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1D
_RP1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1E  _RW            (abs)       04A2
_RX9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C6  _RX9D          (abs)       00C0
_SMP           (abs)       04A7  _SPBRG         (abs)       0099
_SPEN          (abs)       00C7  _SREN          (abs)       00C5
_SSPADD        (abs)       0093  _SSPBUF        (abs)       0013
_SSPCON        (abs)       0014  _SSPEN         (abs)       00A5
_SSPIE         (abs)       0463  _SSPIF         (abs)       0063
_SSPM0         (abs)       00A0  _SSPM1         (abs)       00A1
_SSPM2         (abs)       00A2  _SSPM3         (abs)       00A3
_SSPMSK        (abs)       0093  _SSPOV         (abs)       00A6
_SSPSTAT       (abs)       0094  _SSSEL         (abs)       04E1
_START         (abs)       04A3  _STATUS        (abs)       0003
_STOP          (abs)       04A4  _SYNC          (abs)       04C4
_T0CS          (abs)       040D  _T0IE          (abs)       005D
_T0IF          (abs)       005A  _T0SE          (abs)       040C
_T0XCS         (abs)       0840  _T1CKPS0       (abs)       0084
_T1CKPS1       (abs)       0085  _T1CON         (abs)       0010
_T1GCON        (abs)       008F  _T1GGO         (abs)       047B
_T1GPOL        (abs)       047E  _T1GSPM        (abs)       047C
_T1GSS0        (abs)       0478  _T1GSS1        (abs)       0479
_T1GTM         (abs)       047D  _T1GVAL        (abs)       047A
_T1OSCEN       (abs)       0083  _T1SYNC        (abs)       0082
_T2CKPS0       (abs)       0090  _T2CKPS1       (abs)       0091
_T2CON         (abs)       0012  _TMR0          (abs)       0001
_TMR1CS0       (abs)       0086  _TMR1CS1       (abs)       0087
_TMR1GE        (abs)       047F  _TMR1GIE       (abs)       0467
_TMR1GIF       (abs)       0067  _TMR1H         (abs)       000F
_TMR1IE        (abs)       0460  _TMR1IF        (abs)       0060
_TMR1L         (abs)       000E  _TMR1ON        (abs)       0080
_TMR2          (abs)       0011  _TMR2IE        (abs)       0461
_TMR2IF        (abs)       0061  _TMR2ON        (abs)       0092
_TO            (abs)       001C  _TOUTPS0       (abs)       0093
_TOUTPS1       (abs)       0094  _TOUTPS2       (abs)       0095
_TOUTPS3       (abs)       0096  _TRISA         (abs)       0085
_TRISA0        (abs)       0428  _TRISA1        (abs)       0429
_TRISA2        (abs)       042A  _TRISA3        (abs)       042B
_TRISA4        (abs)       042C  _TRISA5        (abs)       042D
_TRISA6        (abs)       042E  _TRISA7        (abs)       042F
_TRISB         (abs)       0086  _TRISB0        (abs)       0430
_TRISB1        (abs)       0431  _TRISB2        (abs)       0432
_TRISB3        (abs)       0433  _TRISB4        (abs)       0434
_TRISB5        (abs)       0435  _TRISB6        (abs)       0436
_TRISB7        (abs)       0437  _TRISC         (abs)       0087
_TRISC0        (abs)       0438  _TRISC1        (abs)       0439
_TRISC2        (abs)       043A  _TRISC3        (abs)       043B
_TRISC4        (abs)       043C  _TRISC5        (abs)       043D
_TRISC6        (abs)       043E  _TRISC7        (abs)       043F
_TRISE         (abs)       0089  _TRISE3        (abs)       044B
_TRMT          (abs)       04C1  _TUN0          (abs)       0488
_TUN1          (abs)       0489  _TUN2          (abs)       048A
_TUN3          (abs)       048B  _TUN4          (abs)       048C
_TUN5          (abs)       048D  _TX9           (abs)       04C6
_TX9D          (abs)       04C0  _TXEN          (abs)       04C5
_TXIE          (abs)       0464  _TXIF          (abs)       0064
_TXREG         (abs)       0019  _TXSTA         (abs)       0098
_UA            (abs)       04A1  _WCOL          (abs)       00A7
_WPUB          (abs)       0095  _WPUB0         (abs)       04A8
_WPUB1         (abs)       04A9  _WPUB2         (abs)       04AA
_WPUB3         (abs)       04AB  _WPUB4         (abs)       04AC
_WPUB5         (abs)       04AD  _WPUB6         (abs)       04AE
_WPUB7         (abs)       04AF  _ZERO          (abs)       001A
__Bnvbit_0     nvbit_0     000C  __Bnvbit_1     nvbit_1     00A0
__Bnvbit_2     nvbit_2     0120  __Bnvbit_3     nvbit_3     000C
__Bptbit_0     ptbit_0     000C  __Brbit_0      rbit_0      0020
__Brbit_1      rbit_1      00A0  __Brbit_2      rbit_2      0120
__Brbit_3      rbit_3      000C  __Hclrtext     clrtext     0002
__Hcode        code        000C  __Hcommon      common      0070
__Hconfig      config      2007  __Heeprom_data eeprom_data 0006
__Hend_init    end_init    0002  __Hfloat_text0 float_text0 0006
__Hfloat_text1 float_text1 0006  __Hfloat_text2 float_text2 0006
__Hfloat_text3 float_text3 0006  __Hfloat_text4 float_text4 0006
__Hfnauto0     fnauto0     0071  __Hfnauto1     fnauto1     00A0
__Hfnauto2     fnauto2     0120  __Hfnautoc     fnautoc     0071
__Hidata       idata       0006  __Hidata_0     idata_0     0006
__Hidata_1     idata_1     0006  __Hidata_2     idata_2     0006
__Hidata_3     idata_3     000C  __Hidloc       idloc       2004
__Hinit        init        0000  __Hinit23      init23      0000
__Hintcode     intcode     0000  __Hintentry    intentry    0000
__Hintret      intret      0000  __Hintsave     intsave     000C
__Hintsave_1   intsave_1   000C  __Hintsave_2   intsave_2   000C
__Hintsave_3   intsave_3   000C  __Hmaintext    maintext    0006
__Hnvbit_0     nvbit_0     0060  __Hnvbit_1     nvbit_1     0500
__Hnvbit_2     nvbit_2     0900  __Hnvbit_3     nvbit_3     0060
__Hnvram       nvram       0020  __Hnvram_1     nvram_1     00A0
__Hnvram_2     nvram_2     0120  __Hnvram_3     nvram_3     000C
__Hpowerup     powerup     0006  __Hpstrings    pstrings    0006
__Hptbit_0     ptbit_0     0060  __Hramdata     (abs)       0001
__Hrbit_0      rbit_0      0100  __Hrbit_1      rbit_1      0500
__Hrbit_2      rbit_2      0900  __Hrbit_3      rbit_3      0060
__Hrbss_0      rbss_0      0020  __Hrbss_1      rbss_1      00A0
__Hrbss_2      rbss_2      0120  __Hrbss_3      rbss_3      000C
__Hrdata_0     (abs)       0001  __Hrdata_1     rdata_1     00A0
__Hrdata_2     rdata_2     0120  __Hrdata_3     rdata_3     000C
__Hreset_vec   reset_vec   0000  __Hstrings     strings     0100
__Hstruct      struct      0071  __Htemp        temp        0070
__Htext        text        000C  __Lclrtext     clrtext     0002
__Lcode        code        000C  __Lcommon      common      0070
__Lconfig      config      2007  __Leeprom_data eeprom_data 0006
__Lend_init    end_init    0000  __Lfloat_text0 float_text0 0006
__Lfloat_text1 float_text1 0006  __Lfloat_text2 float_text2 0006
__Lfloat_text3 float_text3 0006  __Lfloat_text4 float_text4 0006
__Lfnauto0     fnauto0     0071  __Lfnauto1     fnauto1     00A0
__Lfnauto2     fnauto2     0120  __Lfnautoc     fnautoc     0070
__Lidata       idata       0006  __Lidata_0     idata_0     0006
__Lidata_1     idata_1     0006  __Lidata_2     idata_2     0006
__Lidata_3     idata_3     000C  __Lidloc       idloc       2000
__Linit        init        0000  __Linit23      init23      0000
__Lintcode     intcode     0000  __Lintentry    intentry    0000
__Lintret      intret      0000  __Lintsave     intsave     000C
__Lintsave_1   intsave_1   000C  __Lintsave_2   intsave_2   000C
__Lintsave_3   intsave_3   000C  __Lmaintext    maintext    0002
__Lnvbit_0     nvbit_0     0060  __Lnvbit_1     nvbit_1     0500
__Lnvbit_2     nvbit_2     0900  __Lnvbit_3     nvbit_3     0060
__Lnvram       nvram       0020  __Lnvram_1     nvram_1     00A0
__Lnvram_2     nvram_2     0120  __Lnvram_3     nvram_3     000C
__Lpowerup     powerup     0006  __Lpstrings    pstrings    0006
__Lptbit_0     ptbit_0     0060  __Lramdata     (abs)       0000
__Lrbit_0      rbit_0      0100  __Lrbit_1      rbit_1      0500
__Lrbit_2      rbit_2      0900  __Lrbit_3      rbit_3      0060
__Lrbss_0      rbss_0      0020  __Lrbss_1      rbss_1      00A0
__Lrbss_2      rbss_2      0120  __Lrbss_3      rbss_3      000C
__Lrdata_0     (abs)       0000  __Lrdata_1     rdata_1     00A0
__Lrdata_2     rdata_2     0120  __Lrdata_3     rdata_3     000C
__Lreset_vec   reset_vec   0000  __Lstrings     strings     0100
__Lstruct      struct      0071  __Ltemp        temp        0070
__Ltext        text        000C  __S0           (abs)       2007
__S1           (abs)       0120  __databank     (abs)       0000
__end_of_delay text38      0006  __end_of_main  maintext    0006
__tempreg      (abs)       0070  _delay         text37      07FA
_delay_i       fnautoc     0070  _exit          init        0000
_main          maintext    0002  idloc_word     idloc       2000
intlevel0      intentry    0000  intlevel1      intentry    0000
intlevel2      intentry    0000  intlevel3      intentry    0000
intlevel4      intentry    0000  intlevel5      intentry    0000
reset_vec      reset_vec   0000  start          init        0000

网友A:
其实调用了多深,最清楚的就是软件设计者自己

如果你自己对此没有开销预算的话,能否成功那只能看运气了。。。

网友B:
设置

打开Build Option,在Linker界面的右侧,选择Callgraph的模式为Expanded即可。

网友C(2010-03-11):
你的PICC有16F723的chipinfo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