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新貼片二极管型號

楼主(2009-05-20):
各位:
    本人最近遇到一难题,客户寄一样板过来, 但是有个二极管查不到型号, 标志为 : ON  727. 如图所示.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.谢谢!

楼主:
新貼片元件型號

请走过路过的大侠们进来帮帮手.

楼主:
尋求幫助

沒有人知道嗎?

网友A:
貌似安森美的电解电容,而不是二极管,精度J档

楼主:
求助

但是用万用表測試是二极管.

网友A:
抄板?那好歹也得整个原理图出来吧

楼主:
求助

大家看看是不是這個.
MURS160T3.

楼主:
求助

零件參數都沒有找到. 圖還沒有畫.

网友B:
看看其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?

然后猜猜,换一个试试

网友C:
到 ON的网站输入查找看看

楼主:
求助

應該是這個啦, 謝謝各位!

网友D:
给你条正路,打电话去问ON的人,或者他们的代理商,告诉他们你需要几百K的量,他们会给你查好了型号,并且提供样片给你。

楼主:
求助

這招好是好, 不過就是太損人啦, 相信用過几次以后別人就不會理采你啦, 還是自己動手比較好!更何況還有很多熱心人願意幫忙!

网友E:
直接打电话问安森美,不用说用多少量,人家一样会告诉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