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f系列,如何用PICC写无符号24位除以8位

楼主(2009-05-22):
pic, pi, ic
PICC库里没有这一条。想少花点除法时间。

网友A:
PICC

用4字节除单字节的写法

网友B:
用C写还有问题吗?

楼主:
picc

可能应该换一种说法,比如,如何定义24位整型。

网友A:
无法定义24位整型,没有这个规定

网友C:
unsigned short long

   请参考PICC编译器手册吧,说得很清楚的。

楼主:
PICC编译器手册

楼上,我用PICC960 STD, 手册里查不到你说的“unsigned short long”。

网友C:
9.65

  或者嵌入一个汇编文件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