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回列表
PIC的中断入口

楼主(2009-05-24):
在PIC的一些中、低端型号中,往往只有一个中断函数入口,而且没有中断优先级,这对于很多在学校学习89C51核出来的学生,往往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学习障碍。

1、PIC中档MCU的中断入口固定为ROM首叶的0X0004地址,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中断,应用程序都将被打断并跳转到这个地址去执行相关的中断处理函数。
2、在51系列中,中断源的区分是由硬件完成的,但在PIC上,这个需要工程师自己通过软件去判断。
3、因为只有一个中断入口,所以也没有51那样的两级中断优先级,具体何种中断源应该优先执行完全由工程师自己的软件确定,这是通过中断函数中的中断源查询代码的顺序决定的,可以把这个概念称呼为软件优先级。
4、PIC的中断结构决定了PIC一般不考虑中断嵌套,假使现在正在处理软件优先级中低优先级的中断源,即使此时产生更高优先级的中断,一般也必须处理完毕后退回MAIN函数后再次响应进入,这是因为响应中断后,MCU硬件会自动关闭GIE标志位,这样其它中断请求就会被暂时挂起并在中断退出后立即响应,当然,此时发出的中断请求标志在被响应前将会一直被保持。
5、因为PIC中端MCU采用的是全硬件堆栈,没有数据堆栈,所以,关于中断现场保护也完全交给工程师自由把握,所以进入中断后惟一办法就是把需要保护的数据保存到RAM中进行备份,中断退出时再给予恢复,至于那些积存器需要被保护,这完全取决于工程师,一般来说,W、STATUS、PCLATH、FSR是必须的,其它需保护的内容取决于工程师在中断函数将会使用到哪些变量,并且这些变量在其它函数中也确定有使用记录。对于代码超过2K的程序,PCLATH是必须的,否则可不考虑它的保存,这是因为PC本身可保证2K以内的寻址空间,而PC是由硬件自动压栈到硬件堆栈中去了。
6、一个中断入口不代表只能处理中断源,通过上面的描述,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,其实事情很简单,其道理就是:多个中断源对着一个中断入口,当发生某一个中断时将转想中断入口,处理完毕后退出,如果发生别的中断,还是从这个入口进去。
7、如何写一个可靠的中断函数是一个麻烦,当然这是针对ASM而言,如果你使用PICC,那么C编译器会自动帮你处理掉大多数问题,但有关中断源的查询写法还是要注意一下的,这点你可以自己搜索网络**,网络有很多地方可提供张明峰先生那本入门书中有关PICC的那个独立章节,那里面把最基本、最关键的问题都讲过了,请自行查阅。
8、祝大家愉快的使用MCHP的产品,并提请大家关注MCHP新推出的PIC16F1XXX系列,这个是PIC16的增强版,确实做了很多的改善。
9、最后一条是广告:呵呵,MCHP的模拟产品其实很不错,不管是价格和性能都非常不错,建议大家给予关注,也算是对我打了这么多字的一种回馈!

网友A:
这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中断系统。

T0还关不断,T1的中断判断还得换页。太难用了!还是51好,最好的是东芝!

网友B:
呵呵,SONIX的中断也好用,想怎么关就怎么关,不用换页

网友C:
叶公写的不错

又复习了一遍PIC

楼主:
这是给那许MM上课的,哎。。。

她不好好看书,害的我要码这么多字。

下次再不好好看书,就要打屁股啊打屁股。。。

网友D:
能否透露PIC16F1XXX价格几许?

能否透露PIC16F1XXX价格几许?

楼主:
暂时还没得到公开的价格信息

我个人猜测不会不同类型的PIC16FXXX价格高,根据以前的私下说法,应该有15%的COST DOWN,但MCHP的价格政策鲜明,那就是有量才有价格,呵呵,真有量的客户可向MCHP申请到很好的价格。

网友E:
不错~

温故知新

网友F:
嘿嘿;。。。

     才看到前辈码的这么多字!!谢谢您了!辛苦您了!喝杯茶吧!!学了好多呵呵。告诉前辈我听您的话已经网购了那本传说中的入门书。过几天能到吧!非常感谢前辈了!大人不计小人过!!看来我还得尝试些其他类型的单片机选个简单的学学嘿嘿。。估计前辈又要骂我了!呵呵。。。

网友G:
最简单的莫过于PIC了

PIC指令只有30多条,效率极高,不像别的单片机,位操作都有几十条不同的

网友H(点评):
指令系统你没入门!

网友A:
最难也莫过于PIC了

30条指令,简化得连个位传送都做不了,跳来跳去的,烦啊!还是51好。

网友I:
OK

我也说说.

如果用汇编换页确实是麻烦,虽说用久了也没有什么,但不用换页的总好点吧.PIC指令少确实是很久不方便.

现在台系的指令集很多比PIC的好多啦....

网友H(点评):
正解,PIC完美地演绎了西方人木讷刻板的负能量面,代表性的就是那个BANK号!

网友F:
我再问个弱智的问题!

   那用C编写的时候是不实际不用考虑翻页?

楼主:
用C不需要考虑PAGE问题

编译器自动处理。

用C需要稍微处理一下BANK问题,就是在定义的时候需要加关键字指定把变量定义到哪个BANK中去,如果没有加关键字指定,那就默认在BANK0,变量使用的时候也不需要管BANK的切换,这个也由C编译器自动处理了。

所以用C除了定义变量的时候可能需要加个关键字外,其他基本没啥了。。。

网友J:
无比难用的一个系统。

网友K:
呵呵!对了怎么去算中断时间。呵呵!我想个定时的玩意

网友F:
呵呵。。。

   那为什么有的人还用汇编语言呢?(似乎曾经问过这个问题)

    jack.king前辈这个我好像有办法呵呵。。当你编译程序通过后。
     select->debugger菜单-》sim仿真
     然后select->还是方面的那个菜单里的Stopwatch设断点就能测时间了!
    不知我说的这样是不是您要的呢

网友H(点评):
真懂汇编的可以说具备碾压性优势!

网友C:
用汇编说明他精力旺盛

而且不怕移植的辛苦

楼主:
在PIC16F5X PIC10F PIC12F这样的产品时

ASM时更好的选择,以为这些CHIP本来就是为那些资源要求较少,比较低端的应用,所以。。。

但我想大家对这样的应用应该兴趣不大了吧。。。

定时应该用定时器去完成,算指令的方法是头疼的方法,反对之。。。

网友K:
呵呵!买了本书入门的书看了下很好

呵呵!买了本书入门的书看了下很好!
谢谢你许世霞你的方法!

发新帖 本帖赏金 3.00元(功能说明)我要提问

网友L(2009-06-24):
写得挺好的,不过我现在很少用microchicp的芯片了,挺一下

网友M:
写得很好!!!

网友D:
pic不错

pic不错.

简单高效,比一百多条指令的51和avr好学多了.
而且51的结构属于历史条件下面的产物,怪异.
很讨厌,早该淘汰.

avr有性价比的品种少,外设性能差.
选型不够灵活.

网友D:
RAM分页,ROM分段,不觉得有什么麻烦

RAM分页,ROM分段,不觉得有什么麻烦.

用C基本没有影响,

用汇编有宏指令banksel,pageSel,

不用自己操心吗.

那些说PIC不好的无非是avr,51的fans的无聊言论

网友D:
至于分段,分页无非是为了产品有更好的成本和可靠性

至于分段,分页无非是为了产品有更好的成本和可靠性.

pic16是14位指令,所有的指令皆为单字指令,
这样设计取指令,译码,执行的硬件远比51这样的有很多多字节指令的硬件简单可靠.

所以,14指令当中可以用7位表示RAM地址,所以就存在128字节分页,
14位指令当中有11位表示程序存储器地址,所以存在2k分页.

分页分段使得所有指令都为单字指令,
带来的简单高效的硬件设计,产品具有更高的性价比.

所以PIC16全线很多型号具有性价比,而avr只能个别型号性价比比较好,

atmel还差一点被microchip收购,说明microchip销量大,得到认可的人多,并且产品还赚钱.

市场的成功说明pic设计上的成功.
8位机器销量第一不是那么容易拿的.

至于51现在也就中国拜落后的教育体制所赐还有人用吧,
国外现在恐怕凤毛麟角了

网友D:
至于有人说PIC的t0不能关断,基本上属于吹牛求疵

至于有人说PIC的t0不能关断,基本上属于吹牛求疵.

绝大部分的系统都需要时间定时,关断根本没必要.

关断干什么?

即使怕中断影响,把T0的中断允许关了不就得了???
T0在那里跑,不妨碍你什么事情吧?

这是典型的成见

网友N:
这样的中断结构太麻烦了

网友D:
这样的中断结构很简单啊

这样的中断结构很简单才对.

单中断入口,
进入中断后根据不同的中断标志进行不同的中断处理,
非常简单.

网友D:
缺点是中断延迟稍大

缺点是中断延迟稍大,

不过几us级别的中断延迟,对绝大部分应用,基本上影响很小.

还有就是,无用户可定义的中断优先级,或者说是一种软件优先级

这点在PIC18改进成2级别优先级,双中断入口,

在PIC24,DSPIC里面有7级别用户可定义的优先级,每个模块一个中断入口.

PIC18,PIC24都有一级中断保护影子寄存器,中断响应非常快

网友O:
PIC单片机相对来说还是很简单的

PIC单片机相对来说还是很简单的,买本稍详细的书,弄块板子,静静的琢磨2星期足矣,有些东西是相通的

网友P:
中断一般步骤

中断的步骤

网友Q(2009-07-27):
machunshui

PIC的8位机销量第一,据说有水分,有商业炒作嫌疑。

网友R:
许MM 真是不厌其烦的到处问呀 佩服这份毅力

偶是天际

网友S:
PIC分页和中断只有一个入口这二点比较不是那么招人喜欢,其人都还好,51做点简单的东西还是可以的,好买,便宜,很多人都是从51入门的,所以都有点情节,AVR目前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(只是听说**很容易),MSP430**难,但是功能比较强大,单价比较高点,但是使用在手持系统很好,这种价格用在这些领域也是可以接收的,AMR系列的东西现在比较高级点,本人没有用过,所以就不说了,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,做什么就用什么样的单片机吧,很多时候做产品使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好象都由老板决定,老板考虑的东西多,工程师只要做出稳定,最好又便宜的产品就好,其他不重要

楼主:
AVR还是存在几个较大问题的
1、EEPROM的第一个字节有可能丢数据
2、AVR整体的ESD性能稍微差点
3、缓慢上电时,相对其它一些MCU大厂产品,其RST挂掉的概率更大
4、被人诟病的电压基准
5、MEGA48的RC-OSC

网友T:
对中断入口这个名词没什么概念,呵呵,今天又学到了点东西,以前用PIC最多的是设置中断的高低优先级

网友U(2009-09-12):
讲了这么多,还不知道入门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

网友V(2010-02-03):
这个的中断的确麻烦,还是51好啊

网友W:
呵呵,这么多年了,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,PIC被人挂在嘴边唾弃的总是"分页,换页,中断"!不说别的,PIC的推出,最起码让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性,我们不要再因为一个只用到两三个IO口的产品,还非得去用2051或者C51,看着那么多脚翘着二郎腿在那干坐着,还占个PCB地盘,真是不顺眼啊!:D

51是很好,但它的所谓准双向I/O有时要让硬件设计变得复杂.比如,要让P1.0驱动一个12V的继电器,必须要经过一个NPN+PNP推动回路.不知道现在的那些升级型51是否实现了双向.

另外PIC的分页问题在C语言中并不是一点影响都没有的,比如当你定义了一个数组,超过了该页的可用RAM总量,那就不行了.当然,这在ASM中应该也会出现.

网友X:
用汇编说明他精力旺盛;P

网友Y:
好贴就要顶起来

网友Z(2011-09-08):
回复 网友F:
传说中的入门书是什么书啊

网友Z:
回复 楼主:
传说中的入门书是什么书啊,我也要买一本

网友AA(2011-11-23):
ASM时更好的选择,以为这些CHIP本来就是为那些资源要求较少,比较低端的应用,所以。。。

网友W:
入门书应该是张明峰的<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>

网友AB(2012-02-13):
中断真神奇啊还在学习中哎

网友AC(2012-06-28):
1、虽然只有一个中断入口,但是软件上可以自由通过查询顺序来决定优先级。
2、T0无法关闭,但是可以禁止中断,并没有影响。
3、说用汇编就是精力过剩的,要是用1k的小芯片开发过产品就不会这么说了。好几次我都是用C写好程序,由于ROM不足,后来被迫重新用汇编重写。以至于现在我用小芯片都是直接用汇编。
4、总之每个芯片都是有利有弊的,这也是他们共存的原因。

网友AD(2016-01-05):
难怪我的中断程序老是不对,感谢楼主,哈哈哈

网友AE(2024-11-29):
说的挺好,一看这么多年前的了。

网友AF:
pic指令只有30多条,效率极高。与其他微控制器不同,它有几十种不同的位操作。

网友AG:
30条指令简化到连位传输都做不到。跳来跳去很烦!51还是比较好的。,

网友AH:
Pic单片机比较简单。买一本稍微详细一点的书,拿个板子,静静地想2个星期。有些事情是有联系的。

网友AI:
Pic的8位手机销量第一,而且据说很有钱,有商业炒作的嫌疑。

网友AJ:
徐mm,我真是不厌其烦的到处问。我佩服这种毅力,我就是天空

网友AK:
我对中断入口这个术语没有任何概念。呵呵,今天又学了点东西。在过去,pic最常见的用途是设置中断的高优先级和低优先级。

网友AL:
,那么用c写不用考虑翻页是不是不切实际?,

网友AM:
说了这么多,还是不知道以前入门的那本书的名字

网友AN:
这个的中断确实麻烦,但是51更好

何止中断,PIC的哪一样不费劲马哈!
他就是抄的51,可惜又抄得变形失真!

网友AO:
传说中的入门书是什么?我也想买一个。7 #、叶五一、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   那用C编写的时候是不实际不用考虑翻页?

不考虑不代表不消耗代码,那个银行号是CUN到极点的设计,
你还没看其IIC通信,更是一团乱麻!

再看其UART底层代码,那个奇葩呀

原以为他们的18F真像他们说的那样高级货,去年做项目体验了18F,问我现在的感觉,就是不要在吃饭时谈这个!

用51,用宏晶吧,他们的bug到目前为止就是发现偶尔下载不进,但有解决对策,没有大的障碍,51系统真是很经典的东西!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   那用C编写的时候是不实际不用考虑翻页?

看看银行号的表演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375452-1-1.html

网友AP:
Asm是更好的选择,考虑到这些芯片本来就是针对需要较少资源的低端应用,所以...

网友AQ:
Pic单片机比较简单。买一本稍微详细一点的书,拿一块板子,静静思考2周。有些事情是有联系的。,

网友AR:
,那用C写不用考虑翻页是不是不现实?,,

网友AS:
这个的中断真的很麻烦,不过51更好,

网友AT:
请问这种单个中断入口有什么好处呢?

网友AT:
引用 网友AM:
说了这么多,还是不知道以前入门的那本书的名字

可能说的是这本书,写得挺好的,如果对PIC单片机感兴趣的话,可以翻一翻,很多地方讲得详细易懂,跟书中的序言的描述是贴合的

网友AU:
考虑到这些芯片是为需要较少资源的终端应用而设计的,Asm是更好的选择,所以...

网友AV:
是的模拟系列也非常给力的产品。。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AW:
PIC的中断入口是指中断服务程序开始执行的地址。当PIC接收到中断请求并确认后,会跳转到相应的中断向量表( ...

通过查询来实现各个中断的分支,有多少个中断就需要查询多少次,耗时费力!

这是最典型的低段位思维!初学者的思维!

看看别的芯片都不是这么干的,比如各定时器中断,各外部中断,直接由硬件跳转进各自的入口,很便捷,哪有这么费劲!

网友AX(2025-01-04):
是的,模拟系列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产品...

网友AY:
现在用MCC配置,根本不用考虑了,MCC生成的框架已经构建好了中断入口的函数名。

网友AZ:
既然用mcc来配置,那就没必要考虑了。mcc生成的框架已经建立了中断入口的函数名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AZ:
既然用mcc来配置,那就没必要考虑了。mcc生成的框架已经建立了中断入口的函数名。
...
“bank”号不用管了,编译器自动帮你解决MCC帮你设置......

你用火星上的编译器,也得浪费很多机器周期!浪费很多时间,降低了系统效率!

听得懂我说的是啥?

拜托,反驳需要有点新意!

网友:
现在用PIC的项目还多吗

网友BA:
既然是用mcc来配置,那就不用考虑了。mcc生成的框架已经为中断条目建立了函数名。,

网友H(2025-02-25):
引用 网友BA:
既然是用mcc来配置,那就不用考虑了。mcc生成的框架已经为中断条目建立了函数名。,
...

看楼上的楼上,你真是不进油盐!!

网友H:
引用 网友D:
至于分段,分页无非是为了产品有更好的成本和可靠性.pic16是14位指令,所有的指令皆为单字指令,这样设计取指 ...

瞎胡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