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单片机请推荐:16KB FLASH;8K RAM;2路UART;120段LCD,谢谢

楼主(2009-05-31):
16KB FLASH;
8K RAM;
2路UART;
4*12位A/D;
120段LCD;

要方便采购,不需要订货最好,用量少,每次也就拿200片,谢谢

网友A:
PIC没有见过这么大RAM的产品

而且带LCD又带12BIT的AD的,似乎也没有。。。

最好能描述你的应用,很多时候可以通过合理的其它方法解决。

网友B:
dsPIC33 PIC32

网友C:
很不幸运,没有。

1,扣掉RAM限制,参考18F8493.
2,扣掉AD限制,RAM限制,参考18F85J90,18F87J90.
3,扣掉LCD限制,24HJ64GP506,或者30F的一些型号。
4,考虑采购方便,建议扣掉LCD的限制。

网友D:
楼主的要求PIC里选不到

楼主的要求PIC里选不到,

考虑msp430F449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