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IC的7脚为何会变成没功能

楼主(2009-05-31):
最近做了个马达堵转保护电路,附件电路为简画图,
    大概意思是,单片机一上电工作,不停测量电机在动转时的电流,当电流大于35A时延时500mS即保护,实际电路测试效果很好,但近来发现,在200pcs产品中,有两片产品发现测量电流的第七脚变成没功能了,也就是堵转不保护了,(更换芯片即OK)不知为何!
    低压保护正常,温度保护也正常,就是没有堵转保护,请各位帮忙看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这个电路似乎有问题

1、当Q3关断的时候,VCC-->马达-->5.1K电阻-->GP0的上拉二极管-->3.3V形成回路了。
2、还没见过这样做过流保护的,常见的是在马达回路中串入一个毫欧级别的电阻
3、当Q3从打开到关断的瞬间,马达的反向感应电动势是很高的,那个3.3V的稳压管的响应速度一般都比较慢,估计还没等它把电压钳住,GP0就已经把打坏了。
4、所以,为了减轻这个问题,至少要在GP0和5.1K电阻之间串入一个很大很大的电阻,个人估计至少510K以上稍微稳妥一点,但这又远远超过了AD的输入阻抗要求,你可以加大AD的采用时间和转换来弥补一下看看。
5、总体来说,这个方案似乎不是稳健的方案。

楼主:
谢谢

感谢YEWUYI的解释!
再请教一下,那这样的一个信号可以测试得出来吗?
     马达两端是有钳位二极管的,并且从P-到马达还有串接一个调速开关的,但我实测(示波器,10MΩ测量内阻),不会有什么地方发生类似高电压脉冲

网友A:
~~

1、不清楚你的调速开关是什么样的
2、即使你的马达两端有二极管,Q3断开是,GP0处于高电位,当你堵转时,GP0应该处于什么电位则无法确定,因为此时GP0的电位由过电流在Q3上的压降形成,如果Q3的过电流能力足以通过35A电流,那Q3上的压降可能很小,如果Q3不能通过35A电流或者是需要良好散热才能通过35A的电流,那么Q3上的压降很难得到一个确定的值,也许你通过实验的手段得到了一个大概的值,但随着其他条件的改变,这个电压值似乎也就变了。
3、当开始上电时,Q2应该是截止了(没有给出Q2的连接,猜测),此时Q3打开,也就是说上电就自动转了,即使MCU不工作,这似乎也是个失败的设计内容。

楼主:
电路是这样子的,再请教一下

整个完整的电路是这个样子的,LDO部分没有画出
     上电时MOS是不导通的,单片机上电工作后,先测量各参数是否正常(温度,及电压),正常即开通MOS
      大MOS的内阻是3mR的,足以导通35A

网友A:
不知道在绕什么湾。。。

楼主:
不知道在绕什么湾。。。

不知道在绕什么湾。。。????
不太明白意思,还请帮忙指明哪里有问题,感谢!

网友A:
不知道你的电路图为什么那么绕弯?!

我看了2分钟后就开始头大了。

1、SW似乎没什么用?
2、T、B+不直接接在哪?
3、B-又是干啥用的?
4、你不妨把LED1(加限流)直接接到GP5上去驱动,如果GP5是高电平驱动马达,就把LED1串电阻直接到GND,如果GP5是低电平驱动马达就把LED1串电阻直接到VCC,选择一个高亮的LED1,工作电流也就1~2MA,接个2K的电阻足够亮。
5、按照上面的把图纸简化后重传,呵呵,这个图这么简单就直接连接把,别到处标号绕弯了。

楼主:
再看看

再看,LDO电路太简单的
     T是接了一个NTC(温度电阻)到B-
     B-与B+分别表示电池的正负极
     M+与M-分别表示马达的正负极
     SW是一个开关,接到B+,也就是说只要SW有电压(等于B+),那么单片机即工作
     LED1是个高亮度LED,是用来做简单照明的

网友B:
你马达电流检测用的是AD还是IO口阀值电压?

网友B:
这个图是用MOSFET导通压降测量电流的.

网友A:
从图和他的描述看

应该是AD口了。

LZ在顶楼的图和5楼的图似乎在基本控制逻辑上都不对应,一个简单的产品怎么搞成了如此罗嗦,俺怕的连帖都不敢回了。。。

网友A:
如果用导通压降测量电流的话,他的P-端最好还是

阻抗变换顺带隔离一下送AD啊

网友B:
估计他是不想把完整的电路上传

所以看起来逻辑混乱

网友C:
我也看迷糊了

网友C:
确实有些混乱,我就胡乱猜测一把

GP5控制Q4,然后再控制Q1和Q2组成的推挽,再去控制Q3来开关电机。

GP2通过分压电阻测量电源电压SW

GP4是通过NTC和R16的分压,测温度

GP0测量MOS管的压降来测电流

网友C:
仅仅靠那个3.3的稳压管来保护IO太脆弱了

可以采用类似下面的电路减轻对IO的冲击,一级不行来两级。并计算好RC参数
因为你要求是500mA的动作时间,所以采样速度在毫秒级上延迟是可以接受的

采样点------[==]------+-----[==]------MCU的A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=
                     GND

网友C:
关于大电流MOS管的推挽驱动

对提高导通时提供的GS电压和关闭时间是有利的

另外NTC测温,也没有NTC的校准电路,NTC的标称电阻的离散型没考虑到
典型的做法是精密电阻和NTC电阻配合充放电RC时间,做测量

网友A:
电流那里,你应该加一个运放做射随

阻抗变换的同时顺便做了隔离,连RC都可以不要了。

楼主:
要真正做好一個東西還有很長一段路走

要真正做好一個東西還有很長一段路走

楼主:
這個方法是好,但受空間限制可能比較麻煩

此板空間太小,正在攷慮怎麽樣加一個運放進去

网友C:
我接着小叶的思路说

用个LM393比较器,输入是高阻抗的,输出是OC的,方便接MCU的3.3V上拉

如果你非常在意成本,可以试着用一个NPN的三极管做,也是OC的方式到MCU
测量点经过限流电阻接B极

网友A:
俺一直以来对利用MOSFET的导通压降测电流不感冒

始终认为这个误差应该很大,不确定因素太多,不利于精确测量。

个人感觉不如弄个小电阻测量电流更可靠。

网友C:
主要是Rds并不是一个定值

MOS管的Rds这个参数是有测量条件的。

同意用毫欧电阻的思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