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PICC的问题

楼主(2009-06-02):
picc里的中断服务子程序是不是有长度的限制?不能超多多少字节?我的中断程序写的稍微有点长,编译的时候总是报错。我把中断里的一些移到主程序去处理就可以编译通过了。不知道为什么?

网友A:
~~

对所有的函数都有长度要求,那就是不能超过2K字。

网友B:
5x系列更郁闷

   不能超过512byte,.bss数组不能超过一个bank容量的限定,做一个17bit的bin2bcd()就溢出了,害得我5.1几天休息都搭上了。

网友A:
呵呵,5X都是老掉牙的型号了。。。

你还用它简直是看不开嘛。

网友C:
不知道51单片机有没有这样的限制?

在keil编译环境下,,,

网友B:
你还别说

    5x下用PICC还真的是考验人的耐力,2K的程序要是用汇编又不合算,再说,汇编的bug比C更加郁闷。很多常规的编程方法在5x里都只有放下高昂的头,小心从事。5X那迷人的价格,被客户指定要用,嘿嘿,所以至今5X还畅销。
    我还琢磨出了一个新思路:唯一的TMR0被占用后,整个主程序大循环5mS误差正负0.5mS的另一个计时器来。动态LED显示、键盘扫描都靠这个计时器来实现。整个设计没有任何数Nop的延时等待,除开多余机器周期最后统一耗尽。

网友C:
出货量大,价格也是很迷人的

16,18,24 系列也一样。 成本要综合考虑比价好,包括开发周期,人力成本。

网友A:
简单系统有那TMR0足够。。。

呵呵,我还是在04年前才用5X系列的

网友C:
PIC方面

低调低调!!!  (被和谐了)

网友D:
51 PIC两方面

PIC所有子程序好像都有2K限制,不过中断程序尽可能地小点,这样对实时性影响小,

51中断程序对程序大小好像没影响!

楼主:
谢谢啊

谢谢 yewuyi解释,知道有这样的限制以后就注意下,呵呵!其实我的中断里我感觉没有那么大啊,就是一些时钟的处理。
反正谢谢楼上各位指点,以后多加注意,呵呵呵,谢谢啊

网友A(2010-06-29):
至少可以先估算估算。

网友E:
楼上真的很厉害!崇拜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