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无源晶振不起振,可能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09-06-21):
我一个小弟设计了一个PIC的电路板,用的是无源晶振,16M晶振,程序跑不起来,由于电源和RESET管脚都正常,因此把目光锁定在晶振上。由于更换了晶体,可以肯定不是晶体的问题,电容也由20P换到了30P,也不行,按照网络上的建议,并联一个500K的电阻仍然不起振。单独把PIC芯片不焊接在电路板上,在其管脚上焊接一个5V电源,把RESET管脚拉高,用同样的晶体,即使不加电容都可以起振运行。我在电路板上用有源晶振,程序也可以运行,很蹊跷的现象,不知道是否有高手遇到过类似的现象,并请给些指点。谢谢。

网友A:
看电路板上的晶振out脚是不是短路或者开路了

有时候电路板上短路了,但是看不到,用刀子什么的沿着线划一下就好了

网友B:
哪颗芯片? 配置字如何?

网友C:
配置字问题吧?

烧写的时候或者程序中写了没?

楼主:
多谢答复

配置字肯定没有问题,否则即使用有源晶振也跑不起来。
好像网上遇到这种情况的人还不少,但都没有说明最终是如何解决的。芯片是16F876A,28DIP的。
最让我惊诧的是,不在电路板上,即使不用电容程序也能跑起来。

网友D:
搞错了

16M晶振,电容用10P的比较好
配置字选HS

网友C:
那是典型的配置字没选好.

烧写之前,有个CONFIG BITS选项,选楼上推荐的选项.不选默认的是外接RC,所以你不接到电路板上的芯片能运行.

网友E:
不是配置就晶振问题

网友F:
赫赫,解决问题没有

赫赫,解决问题没有???我也搞PIC,我用PIC18f2221,我开始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16m晶体。配置为HS,可以运行,但不稳定,用手碰一下晶体的OSC1就失震了,用示波器测的OSC2输出正弦波风风直较小。后换成4MHZ,配置为HSPLL,后就很稳定了,怎么弄也不会失震。
PIC的芯片还是一般,嘿嘿。。。

网友G:
又有人怪茅坑歪,,

出现问题的真正原因却很少有人能自己找出来,
同意 "不是配置就晶振问题"说法

网友H(2009-07-22):
可能是布线时的分布电容的影响

不同的MCU在配不同的晶振时,是需要不同的负载电容的
如果在4MHz情况下是10pf,那16MHz就有可能不是了
而且如果晶振引脚布线时产生的一些分布电容也有影响
所以建议楼主多换一些电容试试(最好能从不加换到33pf)

网友I:
不可否认用PIC的人对晶体的处理可能会存在问题......

但为什么用其他的单片机没这样多的问题?

除了PIC的片子,其他的片子几乎很少遇到类似的问题,一方面固然是用的人不太会用,另一方面,PIC也应该把这晶体的电路改进改进了!

前几天用876A搭个试验板电路(通用板搭的),每次运行时非要用手摸着晶体才能跑......

网友A:
我用PIC的

从内部振荡器、外部1M、4M、6M、8M、11.0592M、12M就没有不起振的,晶振配的电容也一般是20p、30p,30p用的最多,有一次烧完程序不运行,一看,配置位选错了,后来直接在程序里弄好配置位,烧程序不再修改,没出过问题

网友J:
呵呵,如果PIC的OSC驱动还不够强劲不够稳定的话

估计没问题的就基本没有了。

用PIC在OSC出问题,基本都是CONFIG没看明白罢了。。。

网友K:
对于PIC我一般是不用外部晶振的

网友L(2014-12-08):
楼主最后找到原因了吗,是不是电源问题?

网友M(2017-01-16):
不理解大家说的配置是啥问题,和楼主情况一样16M晶振,示波器显示不被手摸的时候是6点几M,用手摸一下立刻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