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IC10F的模拟比较器设置问题

楼主(2009-07-02):
今天碰到一个超自然现象(对于我来说)

那就是PIC10F的模拟比较器设置,我想请问OSCCAL的设置对模拟比较器有影响吗?

至于出现了什么现象一两句也讲不清~拜托各位帮忙分析一下

楼主:
我研究出了一部分

OSCCAL 寄存器 (地址:05h)
R/W-1  R/W-1  R/W-1  R/W-1  R/W-1  R/W-1  R/W-1  R/W-0
CAL6   CAL5   CAL4   CAL3   CAL2   CAL1   CAL0   FOSC4

(PIC10F的GP2  为T0CKI/GP2/COUT)
FOSC4位 1 = INTOSC/4输出至GP2
        0 = GP2/T0CKI/COUT输出至GP2

因此猜测是OSCCAL寄存器上电后值不定所引起的 为1得到的是错误的结果,为0是我得到的正确结果

有什么样的原因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,会不会之前我用C程序写的OSCCAL=0b01111111;
烧写进去后然后用汇编对芯片又烧写一次

后来用的汇编语言    org     .0
                    reset
                    movwf   osccal
请教各位,这样会产生影响吗?

网友A:
OSCCAL 寄存器最好不要改

网友B:
应该是芯片做得不够好

在OSCCAL数据一通电就将校正值写入.如果最低位是1.就输出1/4的频率.好久之前用过.记不清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