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ic30f器件配置寄存器

楼主(2009-07-07):
dspic30f器件配置寄存器是不是只在初次初始化配置一次就可以了?
比如振荡器,看门狗定时器,BOR,POR还有代码保护

另外复位后需不需要对I/O数据方向,锁存器重新赋值

dspic30f初始化有没有一定的顺序,比如假如没有先配置振荡器,那如何正常工作?

网友A:
看来初学单片机.

配置字在程序中不可控制,需在烧写时烧入,但可在程序中用伪指令定义配置字.
其他的,你自己再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吧,每个特殊寄存器在复位后的状态都在这个寄存器说明中表明了.

网友B:
你在调试时可以在窗口中配置

网友C(2011-04-16):
我也在用dspic30f调试,请教楼上的,要运行RUN是不是一定要下执行debug的program后才能调试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