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欠压复位的作用

楼主(2009-07-09):
哪位大虾可以讲下欠压复位在什么情况下会使用?或者说主要是用来改善什么问题的?

网友A:
电源电压有可能不稳定的情况下使用.

由于电源电压不稳定,导致AD不准确,IO口输出"灰色电平",从而导致程序误判或外围电路错误动作,所以要在这些问题发生之前使单片机复位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.

网友B:
尤其是对EE的操作

当你在操作EE 时,未打开BOR ,当电压跌落时,很可能会发生数据写出错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