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 单片机在电表里的应用

楼主(2009-07-10):
各位,PIC单片机在电表里有没有性价比好的片子

网友A:
PIC16F91X、926、946、PIC18也有

楼主:
这些相对于NEC 的9222,0537 太贵了

网友B:
re

楼主如果是做电表而且有一定量的话,一定已经听说07新规约,也应该已经从MCHP的代理商或MCHP听到关于MTR系列的信息。如果没有,请直接联系代理商或MCHP。

网友A:
NEC的9222和0537都是不带LCD驱动的

如果你不要LCD驱动的话,可以看看16F72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