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16F72x的LDO主要什么作用?

楼主(2009-07-13):
PIC16F72x的LDO主要什么作用?

网友A:
为72X内核供电

为降低成本,72X用的是3.3V的内核,而外围IO口则是5V供电.所以必须要有一个LDO,并且要有外接的104退偶电容

楼主:
那如果关闭这个LDO

如果关闭这个LDO是不是就只能用3.3V?

网友A:
能关闭吗?我倒是不知道

低电压的有16LF72x系列,16F72X不能用于低压,
顺便更正一下,那内部LDO输出电压为3.2V

网友B:
f72x LDO 不能关

退藕电容一定要加